[影音] 不太明白LM4863的电路接法

楼主(2019-12-01):
搜了一下老站的帖子里有个坛友使用LM4863制作小功放的电路,如下图:

但是为啥1脚和16脚要对地接10K电阻???1脚不是关机的功能,16脚不是耳机触发器的功能?
特向知道的大大请教一下。

网友A:
这两个引脚定义是高电平有效?如果悬空就会受干扰状态不确定,用电阻拉低保证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B:
自己看数据手册,有些使能引脚有内部电流源上拉或者下拉可以悬空,但是悬空状态不一定可以正常工作,可能是失能状态。
有些使能引脚是高阻输入状态,不能悬空。

网友C:
这两个电阻没要求的,就是直接短接都可以,只是为了防止悬空被干扰导致触发功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引脚定义是高电平有效?如果悬空就会受干扰状态不确定,用电阻拉低保证一直是低电平。 ...

直接接地不是也是低电平吗?用电阻除了低电平,还是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数据手册,有些使能引脚有内部电流源上拉或者下拉可以悬空,但是悬空状态不一定可以正常工作,可能是 ...

这样呀,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阻没要求的,就是直接短接都可以,只是为了防止悬空被干扰导致触发功能而已 ...

明白了,谢谢!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挺多!

网友(2021-02-17):
引脚悬空就相当于一个小天线,用一个高电阻引到地上,就相当于接了一个避雷针,不影响使用的,可以看成断开状态。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引脚定义是高电平有效?如果悬空就会受干扰状态不确定,用电阻拉低保证一直是低电平。 ...

如果1角接1k,16角接100k,是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