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隔离变压器的220V输入改为120V输入

楼主(2019-12-01):
我现在有一个R型隔离变压器,要把初级改成120V输入的,是不是拆初级线圈就可解决?操作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是的,你说的没错。至于操作,建议直接重绕初级,原来的线圈不动。因为上了绝缘漆烘烤过后线很难拆。

网友:
220v的隔离变压器,是220v输入,输出也是220v。
它可以接在120v的电路中直接用的,输入120v,输出也是120v,根本就不用动线圈的。
匝数多点只是铜损略大,铁损还小呢。

网友:
如果想改成120输入,220输出,需要改初级或者次级。
如果是120输入,120输出,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
如果初级是2组相同线圈串联的那种变压器,可以改成同名端并联来接110v(接120v的话有点超过额定值,不过通常会有一定余量,虽然可能会有点发热),次级仍输出220v(若初级接了120v 那么次级也要高于220v)。

网友:
1:1的变压器倍率,进多少伏出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