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腾马mini188胶卷相机

楼主(2019-12-01):
拆腾马mini188胶卷相机

这相机虽说是傻瓜型设计还蛮复杂的

交卷仓

两块主板设计用料还挺扎实的

元件还不少

这个MX171不知道气什么作用

显示器

牛屎芯片应该是显示驱动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之歌原件不知道是什么取景器那还为它配了快镜片不知是不是红外之类的

光敏电阻还有一个透明的不知道是啥

交卷驱动模块,一直小电机加若干减速齿轮

这个不知道干嘛的还用个小电机驱动还有几个齿轮搞得挺复杂的

交卷计数开关

光圈控制电磁铁

闪光模块

升压电路应该是升到200多V吧

指示灯

还有个芯片没查到资料作用未知

闪光用电容330V180uF

取景模块好复杂啊其中一组是测光的还有一组好像是是红外来的没搞清作用

镜头组

镜头和光圈片

得一直镜头还是双镜片的又可以D一个微距生气了

光圈固定支架

得了两个小电机

全家福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什么年代的?看电路不是很老,但是胶片早就淘汰了吧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94年买的TOMA616,玩了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年代的?看电路不是很老,但是胶片早就淘汰了吧

只要你想拍,胶卷仍没有停产。柯达,富士,伊尔福,乐凯(只有大画幅页片)这些老牌子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之歌原件不知道是什么取景器那还为它配了快镜片不知是不是红外之类的

光敏电阻还有一个透明的不知道是 ...

这个有年头了

网友:
金灿灿的主板,胶卷相机机械部分比较复杂

网友:
hia真复杂那这个

网友:
我还有一部理光 记得是93年买的 留下不少照片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傻瓜相机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深圳花了200+大洋买的,后来也没用过多少次就一直在睡觉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年不见胶片机了,手机挺方便,家里数码相机都压箱底了。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了,比那种树脂透镜机构简单的相机好多了

网友:
这做工比我小时候拆过的好的多啊!

网友:
九几年的时候,我爸有一部柯达傻瓜相机稍微精美点,好像两三颗透镜也镀膜,但是胶片显示通过机械装置,转换到转轮窗,最坑的是CR123锂电池当初挺贵,另一部备用傻瓜相机虽然不用电池,但是画质差些有点漏光等问题。我爸单位那有同事一两千元买过凤凰胶片单反,最大的缺点手动镜头入门有不小难度,拍一张好点的照片要仔细调镜头,设定快门光圈等一两分钟过程,慢慢熟练后应该能快些。

网友:
确实如此的,网上还能找到好多的,就是冲印要自己动手了。

网友:
我家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末让熟人在深圳买了台类似的。

网友:
胶卷还有卖,就是冲印需要自己动手才行。

网友B:
但那时是能锻炼摄影技术唯一的方法,现在数码年代了,有了各种摄影器材,即拍即看,非常方便和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那时是能锻炼摄影技术唯一的方法,现在数码年代了,有了各种摄影器材,即拍即看,非常方便和实惠。 ...

呵呵,我还有一个三星的,可变焦的,是胶卷机后期买的,买的起相机,不舍得买胶卷,买了胶卷照了,又不舍得冲洗,现在好了,只要有相机,随便照 。

网友:
,做工杠杠的,哈哈,闪光灯是氙气灯吗?拍照不错,赞一个,用上面拍的,应该是单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