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相同方案不同颗粒数量及缓存速度及稳定性讨论

楼主(2019-12-01):
大概意思同题目,假如同为2246EN 方案的128g
一种是带独立256m缓存  的4贴32共128g
一种是不带缓存     2贴64共128g  的大致如图两个不同型号哪种更好呢   速度或稳定性比较?框出的那个型号是带缓存, 请大家探讨

楼主:
背面图片补上

网友:
不带外置dram是46xt,选第一个

网友:
银色那个直接扔掉

网友:
理论上肯定有缓存就比没有强啊~~~

网友:
带缓存好一点吧

网友A:
有不带缓存的46E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带缓存的46EN吗????

还真见过,深水鱼里各种货,应有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带缓存的46EN吗????

不过我又找了找,确实是挺难找到不带的,那就更好比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不带缓存的46EN吗????

有这操作,不带缓存,直接用2246XT开卡工具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