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有了免费充电桩

楼主(2019-12-01):
单位前些日子安装了充电桩,采用虚拟充电,就是在每人的智能卡里设了5000元的充电费用,但仅用于充电(卡里的饭费不受影响、还是单独充单独显示)。
充电桩有两种,一种设为10A,就是直插和普通家用的10A三斜插;另一种。刚安装的时候,设为10A,就是普通直插和16A三斜插,接上电源刷卡即可,适合电动汽车。
单位的有差不多十几人用电动汽车,开始的几天,电动汽车插上就显示过载保护,后来后勤联系公司更改了参数才可以了。

那天跟后勤主任谈起来,这些给电动汽车充电的16A三斜插用的都是2.5的铜线。觉得是不是有点小?家里厨房的一个插座我因为觉得不好用处理过,感觉铜线应该是6平的。当然厨房也用大功率电器,但应该比电动汽车电流小吧,毕竟家用的电器本来都是10A的插头插座。这个专门给电动汽车的充电插座电线2.5够吗?我们自己给电动车配充电线,都是要求4平方的。

不知充电桩又没有国家标准?是不是这些公司来安装还是尽可能的减少铜线成本导致?

网友A:
按照国标规定,2.5平方铜线最大可以工作16~25A,在在散热较好,不埋墙,距离较短的情况下用起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国标规定,2.5平方铜线最大可以工作16~25A,在在散热较好,不埋墙,距离较短的情况下用起来是没问题的 ...

问题就是单位的这些是埋在地下的,从楼里边引出来到充电桩的位置,有几十米的距离,当然可能因为充电桩在一个集中的位置,楼到这儿用粗线,分往每个桩的是2.5平方?
我是觉得单位的安装应该是有更大余量才对,反而个人的线不需要太大余量

网友:
按照成本来说,拉单条粗线再分成2.5比全是2.5便宜多了,应该有个地方有铜排分线的

网友B:
16A独享2.5平方,问题不太大的。。。
现在电动车很多都是32A的。。。那种用4mm,用充电桩不能用电插头。。。
小功率交流商用充电桩是10平方三相电再到停车场做配电。。。

估计也是考虑费用,没有上32A,32A肯定是要收电费的。。。

其实电动车单位收费比外面的充电桩便宜点,比白天家用电要贵就行了,鼓励大家回家半夜用峰谷电充。。。家里没法冲的,才需要在单位充电。。。

网友C:
充电的时候线发热很厉害,我以前公司做电动汽车的,我试了,发热很厉害,后来国家出了新国标,在充电插头里加了个电阻做识别强制降电流到10A,我们充的时候就找以前的旧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充电的时候线发热很厉害,我以前公司做电动汽车的,我试了,发热很厉害,后来国家出了新国标,在充电插头里加了 ...

新标准随车几乎都是8A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A独享2.5平方,问题不太大的。。。
现在电动车很多都是32A的。。。那种用4mm,用充电桩不能用电插头。。 ...

我们真的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标准随车几乎都是8A的充电器。。。

那太慢了吧?没用过这些新标准的,话说电动车电池一般都标称60V或者72V,245AH(多数低速的都虚标)。8A的充电器要冲多长时间啊。
单位上大家都没用那种真正的高速电动汽车。像我的电动车电机功率是4000W的,网络中心的那个老师比较熟、我知道用的是6000W的,都属于慢速的。不知那些能上高速的、号称跑500公里的、挂汽车牌照的所谓真正的电动汽车电池容量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太慢了吧?没用过这些新标准的,话说电动车电池一般都标称60V或者72V,245AH(多数低速的都虚标)。8A ...

低速电动车我不是很清楚哦。
电动自行车很多厂家充电器功率因数和EMC都是不太合格的。
理论上75W以上的电器,功率因数都必须大于0.75。功率再大还要严格。。。
当年电动车充电器都卡着那个功率,后面电池电压高了,没人管,功率也就上来了。。。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甚至原厂随车的目前没见哪个能全面过3C认证的。
低速电动车充电应该都几百瓦了,应该有比较高级的充电器,否则对电网的杀伤力也会更明显些。。。

我前面8A说的是上牌照的电动车,
随车充是220V 8A,功率也快2千瓦了,车子那边转换几乎是满功率的,效率都在95%以上。
真的纯电电动汽车,厂家会送个32A的充电桩的,一般都是整晚充电。
没法整晚充电的,只能去用比较伤电池的专业快充,温度不冷的话,几十千瓦功率,一个小时70%,两三个小时就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电动车我不是很清楚哦。
电动自行车很多厂家充电器功率因数和EMC都是不太合格的。
理论上75W以上的电 ...

听别人说好像车管所把最高时速90公里以下、电机功率小于15000W的定义为低速电动汽车,不允许上高速公路,我也不太懂。我们单位的同事都是这种低速车,不挂汽车牌照的。我称之为非正规电动汽车。

按理正规电动汽车有不少了,坛里的朋友没有用的吗?不知道电池容量、电机功率到底有多大?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电池容量肯定有我的车的5倍以上吧?那样充电电流太小肯定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别人说好像车管所把最高时速90公里以下、电机功率小于15000W的定义为低速电动汽车,不允许上高速公路, ...

挂牌的才跑90,你不挂牌的敢跑90?那些低速的都是跑40的,哪个厂家敢往高了调.

网友:
单位不错,还收人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太慢了吧?没用过这些新标准的,话说电动车电池一般都标称60V或者72V,245AH(多数低速的都虚标)。8A ...

我们这不能挂牌的电动四轮都不准上路了,交警开车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不能挂牌的电动四轮都不准上路了,交警开车追。

可能与城市大小、建设要求等有关系,像北京就可以,深圳就不行。天津、上海好像也不行。小地方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