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充电钻刹车火花大,拆开清拆不开

楼主(2019-12-01):
GSR120没怎么用,突然就火花大了,而且有异味。估计是哪次憋劲把电机搞坏了,目前转速和力度都没问题,就是快速停机会有异味和火花大,慢速还好。想清理下看能不能省个电机钱,结果那8个扣子拆不了,有其他办法不。

网友A:
电钻就是用的,火花大也没什么事 。其二,可以用棉签占酒精,顺后面的孔伸进去擦擦换向器 。。。

网友A:
给坛友们看看,什么叫火花大

网友B:
无刷的也有火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也有火花吗?

gsr120,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钻就是用的,火花大也没什么事 。其二,可以用棉签占酒精,顺后面的孔伸进去擦擦换向器 。。。 ...

有很大的异味,怕伤其他部件

网友:
大力出奇迹,这电机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没想让你换碳刷,都是直接换电机的。

以前有个网友换过碳刷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97084

网友:
一般高速停机火花都大,用了一段时间性能下降,火花加大也有可能。建议别折腾了,否则有可能越弄越坏,用时停机慢一点,坏了就换电机。

网友:
那几个卡子用线锯沿边缘锯下去,然后尖嘴钳就可以掰直,然后就可以取掉碳刷,不过不建议折腾,第一没有合适碳刷更换,第二坏了换电机还要买个小拉码拉齿轮,建议拆下电机,尾部泡在无水乙醇里面,手转动前面齿轮多转动几下,如果碳刷架弹性没有变小,就可以恢复,弹性变小了就需要拆开压压碳刷架增加碳刷压力。

网友:
高速停机瞬间,短路刹车肯定有火花,放慢松开关速度,火花就小了

网友:
这个扣用那种多功能钳嘴很尖的很好弄的。

网友:
  不知道  你这个 和 TSR120 的 电机是否通用, 我感觉差不多,  我的 TSR120, 就是 直接换的电机,  这个电机 设计就是整体更换,当初我也是想换碳刷,后面发现,不行。

   就直接买了 电机(不带齿轮),15元/个, 然后 要DIY 个小工具,把原来的齿轮 拆下来, 如果 嫌麻烦,有成品卖 ,好像不到100块 ,*宝多得很。

网友:
尖嘴钳扳直就行,我才拆了一个。网上有这个碳刷卖。不过一般你拆开就会发现只是碳刷没接触好。清理打磨下就好了。火花还是会有的,那是刹车火花

网友:
这个电机一般都只整只换的。

网友:
550电机,我的gsr120刚换完

网友:
有糊味是碳刷粉跑到定子上去了,建议将电机整个浸入煤油中“洗个澡”,多洗几次就都出来了。

网友:
都一样,我的博世电钻12V的也是这个鸟样,有糊味,工作正常,我自己家用,根本用不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坛友们看看,什么叫火花大

你那是照明灯按错位置了吧!

网友:
千万不要泡煤油,残留不好处理,最起码要酒精,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碳刷高温刷架弹性会变小。明天有空拆个电机发图片做个教程。

网友:
同样gsr,一年,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