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哥们帮解读一台电动自行车72V充电器

楼主(2019-12-01):
这个充电器是用来给我的电瓶车充电的,电瓶车是6块铅酸的超威,6-EVF-45,45安时
电瓶上的日期显示17年11月的,到现在有两年了,最近不太好用了,充满电后,车子跑起来一给油门就掉一格(一共四格),再开一圈,就突然只剩一格电了,一刹车就回到满格

这是什么情况?可能天气冷也有关系?现在已经冬天了,气温0度上下

准备充电,发现原来的充电器找不到了,于是在某宝上翻了好几天,选中了下边这款带脉冲充电的,据说是可以修复电瓶
哪位师傅帮看一下到底都用了什么原件?有没有脉冲修复功能?

背面标识:
1

2

3

4:里面第二大的一个电容,100V 300μF

5 YR 9Q 9H BT152

6:没有印刷型号的一个IC,谁知道这是啥

7 LM358

8 UTC3842D

9 最大的一块散热片 YR  9Z  61  16N60

10 散热片上的是MUR1560,被水印挡住了

11

12:最大的一个电容,400V 120μF

13

14:小厂的散热风扇

15

16:背板,普普通通的PCB

17:结尾来个恢复好的图

各位师傅帮解读一下上面的芯片,以及到底能不能修复电瓶?另外什么是脉冲修复?

网友A:
谢谢分享。。。。没有看到脉冲修复功能啊。。。。再说,这功能,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你现在是温度低,放电能力受限,或者电池老化了。。。。。

网友:
电源很干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没有看到脉冲修复功能啊。。。。再说,这功能,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你现在是温度低,放电能 ...

脉冲修复功能是啥样的

网友(2020-03-02):
两年的电瓶该换了。

网友:
测量一下每个电瓶的带载电压,看看是不是有落后老化的电池

网友:
脉冲修复仅对硫化电瓶有效,大多数电瓶都是因缺水造成内阻增大,容量下降。加超纯水或纯水试试,很有效的。见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1527&extra=

网友:
想多了,这种级别的充电器哪来的脉冲修复

网友:
可能失水了,内阻升高,也可能温度低,以25度时为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