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福睿斯示宽灯泡水,清理后不亮了

楼主(2019-12-01):
福睿斯的尾灯,以前修车灯壳没装好,漏水了,我自己打开看了看,倒出来好多水,太阳底下+电吹风吹干,示宽灯板拿出来用抹布擦了两下,发现灯帽没了,里面的金属灯丝断了,装回车上灯也没反应了,论坛大神多,有没有谁知道这灯珠哪里能找到,可以替换的?后来买了个副厂的,nnd灯太亮了,左右不一样看着别扭。

拆车的时候带着手套,一个人在寒风里瑟瑟发抖,没法拍照,见谅。

网友A:
我家也是福睿斯2015款自动挡高配。16年买的,除了车有点重,油耗高,暂时没问题。示宽灯二边都换了,就没强迫症了

网友:
看到过一个帖子,车大灯里面有水,还有鱼在游

网友B:
全换成一样的led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换成一样的led灯珠

现在想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福睿斯2015款自动挡高配。16年买的,除了车有点重,油耗高,暂时没问题。示宽灯二边都换了,就没强 ...

。。。。。。。。。。。能有多重?油耗高不代表车重。。。。。。我还真无聊到查了一下。。。
你大概不是把总质量看上去以为是整备质量吧。。。这种老套路10多年前的大X车就是行驶证只有标的总质量。。。。个个都说车重啊。。。。

下面内容百度来的:
汽车总质量( G )是指汽车装备齐全,并按规定装满客(包括驾驶员)、货时的重量。

汽车总质量的确定:
对于轿车,汽车总质量 = 整备质量 + 驾驶员及乘员质量 + 行李质量
对于客车,汽车总质量 = 整备质量 + 驾驶员及乘员质量 + 行李质量 + 附件质量
对于货车,汽车总质量 = 整备质量 + 驾驶员及助手质量 + 行李质量
汽车的整备质量, 亦即我们以前惯称的“空车重量”。所谓汽车的整备质量是指汽车按出厂技术条件装备完整(如备胎、工具等安装齐备),各种油水添满后的重量。这是汽车的一个重要设计指标。该指标既要先进又要切实可行。它与汽车的设计水平、制造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密切相关。在高级车中同等车型条件下(也就是性能车),谁的设计方法优化,生产水平优越,工业化水平高,则整备质量就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福睿斯2015款自动挡高配。16年买的,除了车有点重,油耗高,暂时没问题。示宽灯二边都换了,就没强 ...

我15年9月底辣馒头280高功率版,城市工况一箱油800+KM,跑外环900+。40升左右。示宽灯没进过水

网友C:
跟一下电路,找两个1W灯珠焊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一下电路,找两个1W灯珠焊上去试试。

电路输入是12v的,1w灯柱会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输入是12v的,1w灯柱会蹦吧?

前面应该有电阻降压,没有就加上去,所以要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