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路音频的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9-12-01):
设想有两路音频输入分别为LINE1和LINE2
两路同时接入,当LINE1有信号时LINE自动静音,LINE1无信号时LINE2正常发音!
怎么实现!请教高手,

网友:
line1接小功放板,输出信号触发一个延时继电器,用继电器切换两个线路

网友:
74hc405X系列电子开关,控制可以对每个通道做采样,检波,放大,控制电子开关的逻辑端。

网友A:
你首先要做的,做一只音频检测电路,检测到某路的是事有音频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做的,做一只音频检测电路,检测到某路的是事有音频输入,

想用一只手动开关控制就行!有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