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威士顿UM Pro 10入耳耳机断裂3.5mm插头+提高阻抗+对比舒尔SE215&威士顿W10

楼主(2019-12-01):
最近淘到的一个威士顿UM Pro 10是它们UM Pro系列中卖的最便宜的一个耳机。根据官网描述,这个耳机是给在演唱会现场的歌手提供舞台返听/监听,故这个耳机带着舒服,隔除噪音

分线器上的“W”

3.5mm插头上的“W”

90°的插头我喜欢,插到手机上放到裤袋里插头不会凸出来,弯腰时不怕腰折插头

看起来像是一个注塑插头。一体成型,线材焊到插头上后再放入模具注塑成型

挂耳式设计,坚固舒适性与实用性,在现场使用时不容易意外扯落

方形MMCX接头,不同于舒尔耳机上常用的蘑菇形的

MMCX,是 micro-miniature coaxial 的缩写,中文就是缩小微型小型同轴射频连接器

用在耳机上应该是因为可以360°旋转

线材的左右接头用点表示,一开始搞不清哪个是哪个

根据说明书,两点是左边,一点是右边,所以上图的接法是错的

透明外壳设计,一个“全频”动铁单元

动铁单元上有一串数字,网上转了一圈没有资料,大几率是威士顿向娄氏定制的

导管上有个绿色的滤网

官方参数:19Ω阻抗,114dB SPL/1mW

阻抗我看来有点点低,插在手机上的声音不是很喜欢
所以下面就像音特美ER-4S,在中间串一个100Ω电阻,希望提高阻抗能降低耳机所需的电流

导管上有序列号,左右一致

把透明外壳趴下来,两卡扣固定

动铁单元的出音口导管上有“10”,对应 UM Pro 10

垃圾堆里翻出一块电路板,拆两个100Ω电阻

直接焊到单元上

MMCX母座有点松,盖回去前像SE846那样加一坨胶水

另外一边如法炮制

两边都完成,还是有一丢丢颜值的

然后修插头
因为是插头焊点被扯断了,so第一步是把断线从护线套上拆下来

用火机慢慢加热,够热后就可把线拉出来

但是,我这里犯了个错,不应该把线从后面退出来,应该从3.5mm插头那里拉出来。把线重新穿会护线套远比把线往后拉要难

威士顿的线材和音特美的线材十分接近,简直怀疑它们就是一样的
这种线焊接起来不是那么爽,线很容易分开,焊好后弯折容易断

想用这种接头,假货宝上很多。用这个插头好处是内部空间稍大,焊接很方便,不好的就是要另外买尾护线套,而且整个插头很长

清理护线套

用铁丝牵引线材穿过护线套

上锡

剪到合适长度

焊之前检查左右!!尤其是颜色一样的线

往里面填满胶水,给自己留条后路,用类似E6000那样的胶水

有点歪,最后调整后垂直+同心

插到Pixel XL上看看,不容易超高,放裤袋里不用怕折断

插到iPhone 5 上看看

对比一下威士顿自家W系列最便宜的W10

UM Pro 10 和W10 外形十分相似,W10的外壳有叁颜色可以自己更换

导管上也有序列号,左右matched

W10装上外壳后,明显比UM Pro 10要厚

W10外壳的螺丝可以用梅花T6拆下(实际螺丝是内六角)

本体上刻有型号

去掉外壳后W10还是要厚一点,因为螺母贡献了不少厚度

像这种设计的耳机左右都不需要用颜色区分,左右反了能戴上的绝对不是普通人

舒尔SE215加入对比
215是个动圈耳机,外形直接比俩威士顿大了一圈

215还要胖一点,整个耳机圆润不少

个人不是特别同意那些所谓的“升级线”,正牌大厂耳机附带线材的电气性能都是厂家所认可,耳机在自带线材下性能即可达到宣称规格要求,更换线材不一定会带来性能上的改变/提升

所以下面对比下三个不同厂家的原厂线材
左到右:舒尔SE215,音特美ER-4S,威士顿UM Pro 10
三个条线都没有线控/mic
3.5mm插头,舒尔的插头最大,护线套最长,感觉最耐操,符合它的舞台返听/监听需要
音特美的其次,护线套没有舒尔的柔然,且插头本身与注塑部分没有台阶,如果手机套厚一点这个插头根本插不进
威士顿根本没有护线套,但是整个注塑插头比较柔软,可以小范围弯折

左到右:音特美ER-4S,舒尔SE215,威士顿UM Pro 10
分线器的长度:音特美和舒尔长度相似,护线套的长度也相似,但舒尔的更柔软
威士顿的最短,且护线套不存在,硬度有点像苹果Earpods那个

左到右:威士顿UM Pro 10,舒尔SE215,音特美ER-4S
音特美接头不一样,接头向外135°展开
MMCX的接头质量舒尔的貌似更好,拔插手感两个类似,个人觉得舒尔的质量更好

所有威士顿的耳机都附送一个盒子,质量不错,感觉就这个盒子都能卖100

这个螺丝应该是用来平衡内外气压的

Comply的海绵套有点贵,所以买了威士顿的
这一袋子目测可以用1年,1星期换一对

售价方面,UM Pro 10京东售价¥1199,威士顿官网卖$149美金

W10 京东售价¥1398,官网卖$249

有趣的是,W10京东和官网的阻抗参数不一样

好吧,这些耳机还是太垃圾了,随便看看隔壁一条耳机线都比你一整条耳机贵,打扰了

end

网友:
好耳機 值得修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耳机,享受diy的乐趣。

网友A:
100欧电阻?是不是声音也小很多??

网友:
示范的帖子,非常的详细,手工也不错,

网友:
额 咱这电阻好歹也要配个高精度无感绕线精密电阻才配得上这耳机啊 你这贴片电阻阻值都不一样 太掉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欧电阻?是不是声音也小很多??

是的,手机上同样的音量,声音更小了

网友B:
修得不错,但看耳机橡胶件的合模线,感觉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但看耳机橡胶件的合模线,感觉不行呀

威士顿的耳机线就是比舒尔的差,细节和音特美差不多,美国佬的简单粗暴

网友C:
威士顿原装线其实都很不错了,银箔丝的,很多大牌厂家都在用这种线,某宝的散线也便宜,自己DIY的话,价格也比所谓的7N单晶铜、某日系品牌的镀银线材更好而且便宜,性价比很高
话说美系的耳机的确做工很粗糙,我有UE TF10和900S,插头、分线口那的合模线 还不如一些高仿的山寨耳机的,非常明显不说,有的地方还对歪了,很深的毛刺,最搞笑的是插头,触点部分和胶柄部分不是一条直线,歪的。日系的耳机最便宜的那种都比它们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士顿原装线其实都很不错了,银箔丝的,很多大牌厂家都在用这种线,某宝的散线也便宜,自己DIY的话,价格 ...

音特美ER-4系列细节简直辣鸡,后面新出的SR/XR应该好很多

网友:
看起来很是高级啊

网友:
楼主的对比介绍非常好,图片也非常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改了阻抗应该听感会差很多啊,SPL,频响 或者噪音

网友:
有个舒尔215,用D50播放同样的音乐,感觉低音稍微过了一丢丢,对比耳塞是猥琐,忘了型号

网友D(2020-01-10):
这样的线,早期的一些扬声器使用的是这样的线,很多早期的电话机座机手柄也是这样的线,但是为什么那个四个一排横着的线没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线,早期的一些扬声器使用的是这样的线,很多早期的电话机座机手柄也是这样的线,但是为什么那个四个 ...

哪条线?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条线?不是很清楚

老古董电话机手柄线

网友(2020-02-10):
这一袋子套套要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