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玩久了,又来玩玩白光T20

楼主(2019-12-01):
最近在某坛交易区看到二手白光T20烙铁头,起初从照片上看时,由于没有参照物,看着只是比T12短了些和电接口不同外,没什么特别的。但仔细一看说明,功率是150W的,哇,这不是大杀器吗?对付各种大焊点肯定是很轻松的了。再看电压也是24V的,也容易搞定。于是找度娘问问是否有更多的说明,最好是有详细的DIY资料。但是很意外,度娘里除了销售交易的信息,就没有更多资料了。就连数码这家这里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贴子,印象中好象有人提及过类似这种四线接口的烙铁头了,但一时也找不到这贴子了。这种头子全新的都在五十大元以上,而这里平均也就二元五毛一只,好吧,下定决心买了一堆。想当年入坑T12的时候,比这个还贵一点,只是当时各论坛都有很多相关的DIY资料,玩起来容易。
没几天,东西到手。挑几只出来晒一下。
这几只成色还不错

和T12对比一下。

这几处尺寸,度娘一时也回答不了,所以自己量一下吧。

尾部有四个孔眼,那当然是电接口了。“D”型的接口,左边是一组,右边是另一组,但没确定哪组是测温头,哪组是发热丝。

分别测了两组的电阻,靠,怎么都是2欧左右,都那么接近,哪到底那一组才是发热的,哪一组是测温头呢?

印象中,类似这种烙铁头都是用热电偶做测温头的,测其电压应该能分辨出来。于是打火鸡侍候。上图是室温时的电压,“-0.03“不知是热电偶的电压值,还是万用表的跳动数?

烤热之后,就有电压值在跳了。烤的过程没法拍照,因为我是一个人,没那么多手啊。

等待冷却的过程,电压值也在不断地往下掉。

那么就可以确定这组是测温头了。

另一组当然就是发热丝了。但电阻值是 “2.08” ?比热电偶的电阻还要小?这还包含表笔的线阻在内啊。怎么这么小?那它的热阻是不是会变化很大呢?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给它配上接头,这样才能方便的玩起来。

于是就对着这四个孔眼动起了歪主意。。。

找了好些材料,感觉这个可能最合适。

就是这么一根东西。某种电源延长线。DIY电脑的玩家该想得到是什么东东吧。

得对这个头动些外科手术,

一番功夫下来,先把线给拆下来。这类线的端子都是带“倒钩”的,黑色线的“倒钩”被镊头推平了,这样才能完好的抽出来。黄色线是经过复原的,以便重新安装回去。

经过改装,成了这样子。

这四根针,就是为这四个孔眼而设的。

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了接头,那就该上电试试了。

鉴于电阻那么小,先用一半标称电压试试吧。

初上电的瞬间,电流超过这电源的最大值的,所以电压被拉了下来。

随后电流不断下降,最终稳定在 2.3A 左右。

但这时烙铁头却“红”了! 从电压电流值计算,那也就三十瓦左右吧,看来这头子的发热挺集中的。

把电压再减一半试试,7V 左右的电压,也能很好的熔锡了,看来做电池版的焊台会很不错啊。

另外,在“玩”的过程中发现,此烙铁头在接触散热较快的地方,电流值变化很明显。以往的T12发热芯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所以我猜想这种T20头子是不是传说中的陶瓷发热心的。

后续还得为它弄个手柄和控制器才能用起来,弄好了再来和大伙们探讨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白光头子,这插头真的很配。

网友:
第一次见着烙铁头多少钱一只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功率很大,焊大焊点很给力。。。。。

网友:
t20
好贵~
搜了下 居然百八十~

网友:
也想玩玩,给个链接,也买几只。

网友:
求链接,谢谢大佬

网友A:
第一次见。24v时候有6a多啊,那个小插口能受得了吗。

网友B:
会不会里面不是电阻加热丝,而是会高频加热线圈,类似电磁炉原理?

网友:
我也要链接

网友:
楼主,求链接,好人啊

网友:
红啦,都烧红啦,可以烫手了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要链接的兄弟,这些烙铁头是在某坛交易区抢购来的,没货了。都是偶然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24v时候有6a多啊,那个小插口能受得了吗。

看样子应该不会有长时间工作在6A电流的情况。因为这烙铁的内阻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也会升高。我试过在直接通电24V的情况下,稳定下来的电流不到2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里面不是电阻加热丝,而是会高频加热线圈,类似电磁炉原理?

直接通直流电就能使用了,怎么可能是高频加热线圈呢?而且热阻变化很大,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类似PTC 那种陶瓷发热芯吧。

网友:
据说可以改到白光936上  3秒化锡

网友:
t22也是150W.可以用T12板子.

网友:
控制原理都差不多吧。功率确实不小。

网友:
50元20个,不过都是有孔了,也很超值了。看了半天也没下手。不知道用在哪里。还不如搞个205H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