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个板子上如何取电?

楼主(2019-12-01):
这块板子如果想接3个2.5寸硬盘的话,除了SATA接口处边上2PIN能接电源线外,还有别的地方能取电么?另外SATA接口线有软线?

网友:
旁边的USB插座应该也可以,那几个黄色钽电容应该是5V的

网友(2023-01-15):
用万用表挨着试,有电容,有电感,还愁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