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制简单排水地漏,解决困扰多年问题

楼主(2019-12-01):
南方老鼠多,一楼洗手台排水常有老鼠爬上来,平时只能塞着

管是75mm外径,材料如上

主要是里面加了金属地漏隔绝,然后地漏那段可以扭出来的,方便以后清理垃圾

成果非常满意

网友:
这个改造不错,赞一个!

网友A:
你的问题   似乎不应该是地漏,
应该是你的台盆/水槽的排水那里  没有配常规的带检修口的接头

常规的家装材料早就很完善了  没必要自己瞎折腾

就为这点小事  居然“困扰多年”    我也真服了
如果自己不懂家装   可以去别处看看学学, 要不然   钱不会省   反而交更多学费

网友B:
这样是不是要经常清理地漏不然时间长了堵了水会回流啊

网友C:
万一卫生间跑水,这个地漏似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   似乎不应该是地漏,
应该是你的台盆/水槽的排水那里  没有配常规的带检修口的接头

我不太懂你说带检修口的接头是什么,老鼠是直接从排水口爬上来,咬烂排水软管进来的,南方这边浴室排水地漏有带防倒灌内筏,但洗手台排水出口没有,很多人都把厨房放二楼防止老鼠爬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一卫生间跑水,这个地漏似乎没用

跑水什么意思?我搞这个地漏是防止老鼠爬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是要经常清理地漏不然时间长了堵了水会回流啊

那个是洗手台地漏,平常就洗洗手没什么杂物,而且清理也简单直接转出来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   似乎不应该是地漏,
应该是你的台盆/水槽的排水那里  没有配常规的带检修口的接头

您首先得知道我们家20几年了,那时候请的装修工也是不专业,南方老鼠多,当时装修工就是简单几根管子接上来当排水口,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我也是大学毕业回来才着手处理家里的装修问题,电线改了,水龙头大部分都换

网友D:
这个有问题,管道的臭味会传到室内,要加个水弯管防臭味。
防鼠其实可以加个弯管向下,出口涂上油,下面放一大桶水。
捉到大老鼠可以烧来吃,味道好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你说带检修口的接头是什么,老鼠是直接从排水口爬上来,咬烂排水软管进来的,南方这边浴室排水地 ...

U形接口,既防臭    也方便打开排除垃圾堵塞

而地面上的地漏   有简易的(也就是你现在套在PVC管道里那个)
也有带金属内网的   且外盖带卡口的,老鼠无法从下水道里钻出来

各种家装材料配件 现在不要太多, 去五金市场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问题,管道的臭味会传到室内,要加个水弯管防臭味。
防鼠其实可以加个弯管向下,出口涂上油,下面放 ...

你说弯管就是厕所那种潜水艇吧,我这边没臭味,装也了比较丑,还不如我这个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形接口,既防臭    也方便打开排除垃圾堵塞

而地面上的地漏   有简易的(也就是你现在套在PVC管道里那 ...

潜水艇之前考虑过,一是影响美观,二是空间不够,硬要装要拆洗手台,太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弯管就是厕所那种潜水艇吧,我这边没臭味,装也了比较丑,还不如我这个直的 ...

还有这种更简便的接法,需要固定一下就可以咯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形接口,既防臭    也方便打开排除垃圾堵塞

而地面上的地漏   有简易的(也就是你现在套在PVC管道里那 ...

就个简单的东西连出门都没必要了,直接上网买,能解决问题就行,没必要追求完美

网友E:
买个硅胶下水不就好了,老鼠蟑螂也爬不上来,流量大也不用打理,一两年换一个新的,才几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硅胶下水不就好了,老鼠蟑螂也爬不上来,流量大也不用打理,一两年换一个新的,才几块钱包邮 ...

1、软的东西老鼠轻易咬烂 2、我这套成本也是9块钱,铁盖是换下来的

网友:
楼主做的好,别听别人哔哔

网友:
排水口当初为何不安在洗手台底下?而是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