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m93p增加mpcie千兆网卡,白名单破解

楼主(2019-12-01):
m93p小主机只在海外售国内据说是另一型号,买了2手的墨西哥产的,双11,333元准系统,正好用上闲置ddr3.2g内存,购2手i3 4130t cpu,200块,准备搞虚拟机,软路由,加nas玩玩。
整软路由,就是看上小个头,巴掌大一点,前后都有usb3.0,接口,再考虑功耗。买回来以后整个系统,测了一下功耗,这个机器bios当中有最强省电模式.打开真的是省电。11瓦左右,几乎听不到风扇的声音,还可以设置加电自动启动,当软路由是可以的。这样折腾出来的价格要比网上卖的软路由便宜一半。

主机到手后看到主板上有msata焊盘,只是没有焊座子,焊一个msata座多简单,焊上。把花了11块,sata转msata的板上的座子取下来焊上,开机msata不工作,郁闷。

后来才查到大神在数码之家发了m93p加msata座的贴子,没这么简单,msata计划搁置起来了。

悲剧的是,就想着把这个座子取下来还原sata转msata板子用,取了机子居然点不亮了,郁闷。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

看到闲鱼有新板148块。就下单了,晚上不甘心这块弄坏.看能不能折腾好,用放大镜看周围的原件,和开始照的照片对比,发现一个小电阻不见了,但是看不到值,可能是零电阻,果断找了个焊上,还是点不亮,又想可能是温度高,把背面的芯片弄虚焊了吧。又把背面的芯片焊一遍,奇迹啊,板又点亮了。
这板又修好了,闲鱼的新板在路上了咋整?干脆收货备用,到货了以后测了一下。这小电阻原来是500欧的。

经过这一折腾,手上就有两块这个板啦。这是后面加网卡成功的关键。

考虑加网卡,在网上购了一个USB3.0的千兆网卡,插上能够正常工作。但是这个网卡掉在外面看着总是着不舒服,就想在网上购msata口的干兆网卡,在网上找来找去,只有一家最便宜。

【SSU 迷你MINI PCI-E 千兆网卡台式机千兆有线网卡1000M群晖软路由】https://m.tb.cn/h.ewkRGi2?sm=84ec30

店铺名:SSU速优科技

也很适合装在m93p机箱里。

到手后上机!悲剧啦!
显示1802错误,有这网卡装上就启动不了机器。

在网上查才知道联想的机器有白名单。只有联想的指定硬件才能够用,插其他的硬件,系统启动不了。

买联想机器,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联想已经给你想好了。

才又到网上查破解,除了改bios,把你的网卡硬件ID写入白名单其它没办法,而且要有原机无线网卡的硬件id找到白名单位置你才能改。没有原装网卡,改bios就不可能。咋整,前功尽弃?
不甘心。

把新板装上试试!新板居然能启动,双网卡工作正常,后来想是不是因为新板是定制的,没有白名单呢?后来仔细观察,发现启动时有两项报错,报错过后没有停下来,一项00ce、一项1802而是继续启动了系统。旧版只有一项1802,但是停下来不启动了,让你关掉电源,拔掉非法卡。把新版的bios备份出来刷到旧版,一样启动不了。

查00ce报错是机器编号无效,在机器编号无效的情况下,白名单,会不起作用,电脑会先从移动设备起动,没有移动设备起动情况下从硬盘启动。
也就是无效的编号可以跳过白名单,启动电脑。这个编号,只用来给联想售后服务用,不要联想的一些服务,不要这这个编号,没有任何的影响。

实践证明,这是跳过白名单的一个手段了哦。所以这是全球首发哦。

下给大家分享如何刷bios。联想网站m93p主板的最新bios是2019.9.17的,更新很勤快的。

下载USB包
USB Drive UEFI BIOS Flash Package
https://support.lenovo.com/us/zh/downloads/ds035753
得到一个压缩文件,解压。

这老兄的共享网盘,删除联想bios白名单方法不敢搬到m93p上,白名单代码不一样,可能刷成砖哦。工具下下来,只用dos起动盘制作这一个文夹照做。因为我们是准系统,只有用DOS方式刷bios。

下载工具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_OiZ0sPD80qPSWQ334Dw 密码:kdqs

把刚才官网下载下来的解压文件夹,考在制作好u盘起动盘中。用这个盘启动系统。
正常启动进入bios设置。
装上mpcie网卡,启动。
进入系统
双网卡工作
固定网卡

购回的网卡。
要自己改造一下。把线缩短。将就当板片改造两片固定上锣丝的
线也好改短。剪掉对着,把那个盖板盖上去用锤子一砸,到位线就卡死了
要是把网口插座保持立式,就要把插座底座去掉,插针剪掉3mm,插座插上线必须低于网口平面1mm,不然盖不上盖。

特别提醒

如果你要用到联想服务刷机前进bios记住第一项碥码和第3项编号,大小写都要记下来,需要时刷回去,刷回去时,就和以前一样了,如果刷的是低版一或相同版本的bios,按回车后会多一个yes和no提醒,点y,接着问你是否改变编号,点y.出现输入框填开始记的原bios的第三项,下个填第一项,刷完就还原你的机器了。

网友:
哈喽老哥  咨询下M4500Q该怎么改啊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特别提醒如果你要用到联想服务刷机前进bios记住第一项碥码和第3项编号,大小写都要记下来,需要时刷回去,刷回去时,就和以前一样了,如果刷的是低版一或相同版本的bios,按回车后会多一个yes和no提醒,点y,接着问你是否改变编号,点y.出现输入框填开始记的原bios的第三项,下个填第一项,刷完就还原你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提醒如果你要用到联想服务刷机前进bios记住第一项碥码和第3项编号,大小写都要记下来,需要时刷回去, ...

感谢老哥回复, 感觉有点难

网友:
反正联想又不是第一次恶心人了,习惯就好

网友:
技术类的分享,好啊

网友A:
分享一下加MSATA后还需要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加MSATA后还需要怎么操作?

好象在旧版论坛里,只是零件太小了,焊接要点技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5535

楼主:
零件小,要用放大台操作

楼主:
1、电解电容为220uF,注意其高度不能高于旁边的MINI PCIE的滤波电容;
2、贴片电感选0603封装的就行;
1、330pF的贴片电容没有的话可以不焊接,本人试过没什么影响;
2、8.2K的电阻可以用10K的电阻替代;
3、用于MSATA电源滤波的贴片电容(0.1uF、2.2uF)可不焊接,但是用于SATA信号耦合的0.1uF不能省略;
4、那个2N7002是一个小功率N沟道MOS,工作在开关状态,可以用同类同封装的MOS替代;

楼主:
likechair作品哦,经本人实操,m93p成功启用m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加MSATA后还需要怎么操作?

在bios中如果要从 msata启动,在启动项中选中按x,就可以从未启动顺序中加到启动项中。

网友:
联想产品现在无爱了

网友:
海信等离子电视不错!

网友B:
第一项碥码和第3项   老哥 这是哪个啊

网友:
这个方法好,早知道,在联想的本子上试试去掉白名单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项碥码和第3项   老哥 这是哪个啊

biso第一项是主机型号和编码
第三项是主机编号

在刷bios中,第1个y和n提问,是问你是否改写主机编号。要改写y.不改写n

第2个y和n提问,是问你是否改写主机型号和编码。

楼主:
第一项
第三项如图

网友:
谢谢 老哥 自己没搞定 花了十块钱钱 找人给直接把白名单删除了,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编程器读不出原来的bios   拆下来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