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夹板不通电

楼主(2019-12-01):
不通电  怎么维修   三极管be相通  百度就是这样 通的  测应该没坏   红黑一起的led灯电源灯,右边两个就是开关调节开关

楼主:
333右边120v

楼主:
主控被打磨了  看不见

网友A:
芯片供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供电正常吗

三极管左边右边没电压 有点不正常吧?说是按一下按键灯才亮

楼主:
全图大家看看吧  不会修了

网友(2020-07-12):
这种阻容降压应该还有一颗cbb电容的吧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阻容降压的,咋没看见C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