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1)步进电机

楼主(2019-12-01):
最近一直在折腾3D打印机,把过程和体会写下来,方便想折腾的朋友。

3D打印机常用的是4线2相的42步进电机。所谓的42,单位是mm,是指电机的截面,这里放两张图,方便理解

1、同样的42电机,长度也有长有短,越长的扭矩越大。我现在用的是长60mm的二手货。一般推荐买二手的信浓、美蓓亚,国货就买新的吧,价格差不多。
     电机尺寸越大,驱动电流就越大,需要配套的驱动电路(模块)来驱动,否则,特别是如果驱动电路的电流不足,就会出现丢步的情况。

2、同样的42电机,转速和扭矩也有差异。可以选择的话,当然扭矩和转速都大的是最好的,如果不可兼得,那就先保扭矩。

上图也能看出来,同样的两相电机,也有六根线的。不同的接线方式电流、扭矩和转速不一样。一般常见的是4线2相的电机。

3D打印机一般不会用到高速电机。看上图的扭矩和转速曲线,高速下扭矩下降厉害。非要上高速的话,一般就会用上闭环控制或者直接用伺服电机,价格就至少贵好几倍了。

3、常见的步进电机,步进角有1.8°、0.9°,意思是电机每转动一步,其转轴转动的角度。当然0.9°的分辨率更加高。常用是1.8°的,0.9°的少见且价格贵。

网友A:
我直接买的成品,自己折腾这个实在没那个精力,成品组装都花了2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买的成品,自己折腾这个实在没那个精力,成品组装都花了2天时间 ...

你算快了。

我买的DIY套件,组装花了一个月,后面拆拆装装,又花了半年。现在才算比较满意

不过,也就是这过程,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折腾的乐趣,正在于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算快了。

我买的DIY套件,组装花了一个月,后面拆拆装装,又花了半年。现在才算比较满意

一个月也太夸张了点吧,我买的是成品散件,边看安装视频边装的,现在效果还可以,这东西还是后期调试比较耗时间

网友B:
42和57差了好多,有条件最好是57,稳多了,

楼主(2019-12-31):
引用 网友B:
42和57差了好多,有条件最好是57,稳多了,

3D打印机一般用不到57,用到42加长的,比如60长的,就算是比较豪华了

当然,我咸鱼上看到有用57电机做远程挤出机的

网友(2020-04-03):
这电机动力多大的啊。

网友(2020-08-28):
居然还可以这样搞

网友(2022-12-01):
厉害,有点难,
楼主辛苦了。学习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