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怎么拯救博世3.6v锂电起子呢?

楼主(2019-12-01):
确实耐用,买了好几年,电机一点问题没有……就是里面的18650锂电隔三差五的换,动不动没电……这个电池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我买回来就感觉它就充不满电,问过博世客服(不得不说博世大公司确实专业,我打电话没打通估计人家也不会理睬我直接挂了居然给我回电问我是否有问题咨询)说这个充电起子,充满电了绿灯灭,和别的充电设备不一样……

客服说6个小时左右充满灯灭从充电底座取下,但是我感觉就一直没充满过。比如我充一天一夜,它都是绿灯的……

现在用的是大有,特别好用,就是感觉重了点,似乎没有博世的便携(我修电脑拆卸螺丝好方便,3.6v "劲不大"但是足够)。如果要让它“恢复正常”,得咋弄呢?保护板换掉吗?

网友:
拆电池测下电池自放电
电池充满装上再测自放电就清楚了~

网友:
这款确实好用,我的是X5 ,充满电灯就灭了。
自带控制板的,应该带过放,过充保护的。
你这个应该是保护板故障了,漏电照我说的弄。

网友:
你换下来的锂电都是低电压还是低容量?你换的锂电估计不是动力锂电池,换上个动力电池试试,打开外壳充电的时候量量电池电压,经常坏电池说明电池有问题或者电路有问题,长时间不用把电池放电到0V了。

网友:
估计是皇上说的那样,可能是保护板故障。

网友:
差不多6、7年前在家具城买过一款这个玩意,后来发现了各种洋垃圾,就把它送给朋友玩了。感觉不好用。

网友:
和几年前论坛30元神器一个级别,改电池裸奔,充电4056算了,感觉没电了就充电,电池没坏过!

网友:
试试换电池

网友:
4056方案搞定

楼主:
改方案?复杂不?

网友:
不复杂,简单一点的是断开充电口到原来线路板的连线,接到4056的进线,4056的电池线接到18650正负极。找个地方能放下4056就可以了,这种没有拆过,只要有空间能放下405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