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十2=3S

楼主(2019-12-01):
(图片)

网友:
有点冒险啊

网友A:
这大电线真粗,往哪里用的家伙啊这是

网友:
组装做什么用的,内阻一致吗?小电池先耗电完毕呢。充电一定要带均衡的,充电也麻烦。这都是航模电池,组3s用那么小的线,用途是什么。

网友B:
这种经过保护板之后再串联起来,会有风险吗?
比如说,其中一个保护板已经保护起来了,另外一个还没有,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大电线真粗,往哪里用的家伙啊这是

航模用的,放电率一般都在20-35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航模用的,放电率一般都在20-35C

那么大的放电倍率,那这东西多弄几个不是可以当做小汽车的应急启动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放电倍率,那这东西多弄几个不是可以当做小汽车的应急启动电池啊 ...

对啊,现在汽车应急电源,其实里面就是这玩意,以前我们开车去玩航模,用汽车电瓶给航模充电器供电,结果把汽车电瓶搞亏打不着,接了一组航模电池把车打着了。。。

网友:
那么大的功率,电池能用多久哦

网友D:
当控电没问题关键这么小的电池用在多小的飞机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控电没问题关键这么小的电池用在多小的飞机上啊

48Cm手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经过保护板之后再串联起来,会有风险吗?
比如说,其中一个保护板已经保护起来了,另外一个还没有,会 ...

航模电池是没保护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放电倍率,那这东西多弄几个不是可以当做小汽车的应急启动电池啊 ...

这个比汽车的铅酸电池贵很多吧?而且汽车的电瓶使用模式决定了还是铅酸电池更具性价比。

网友:
不是这样加的吧,这样用在3S环境下,1S电池吃力会先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