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德赛西威导航车机

楼主(2019-12-01):
德赛西威导航,没有尾线,也没有接线定义图,不知道怎么接线测试。求个尾线电源定义,各路大神帮助下。是不是大众原厂的导航。。感谢

网友:
能改成小播放器不?

网友A:
大众最好找了,看此德赛非彼德赛,不像是跟车出来的那种,像是后期配件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众最好找了,看此德赛非彼德赛,不像是跟车出来的那种,像是后期配件那种 ...

不1知道哪个是电源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1知道哪个是电源线

百度大众尾插定义

网友:
百度一下大众的尾线定义,一大堆。。。

网友B:
电源还是很好找的,地就不说了,电源一般是比较粗的线,针脚比较宽,后面接了TVS和防反接二极管,然后到大滤波电容
CAN线是差分线,顺着CAN收发器往后面找
扬声器一般是接到功放模块上
至于USB和收音机、gps天线都是专用插座

听说大众车机要有CAN信号才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还是很好找的,地就不说了,电源一般是比较粗的线,针脚比较宽,后面接了TVS和防反接二极管,然后到大 ...

正极和负极找到了,还有一根钥匙门控制线不知道是那个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极和负极找到了,还有一根钥匙门控制线不知道是那个插头

控制线也是接了防反接二极管和TVS
可以拿12V去试,不会烧的

网友(2020-09-19):
想问一下楼主   前面面板的开关旋钮无法回弹了   这个开关旋钮可以拆开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