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救活一块小型蓄电池

楼主(2019-12-01):
前不久从某报废设备里发现一块小型铅酸蓄电池,很常见的型号,12V 1.3Ah
这块电池应该说是很不幸,因为装入它后,可能是工人的疏忽,并没有接上线就出厂了
也就是说,这块电池,自打它出厂后,就一直属于待机仓储状态,直到设备报废被我发现

12V 1.3Ah(20HR)的铅酸蓄电池,基本可算是铅酸电池中容量最小的型号了
虽然最小还有0.8Ah的,但是基本很难见到

盖板上打有数字标记,这应该是生产日期吧
结合设备的生命周期,应该算是准确的
09年出厂,到现在10年了。

对于这种小型免维护铅酸电池来说,就算是正常使用,其寿命不过500次深循环
如果浮充起来,不是特殊的型号,3年也就差不多了
要是仓储起来,没有维护充电,1年也就自放电干净了,如果不及时充电,寿命更短
这个电池就是这样,出厂10年没有充电,肯定不行了,极板早就硫酸盐化了
测试一下,果不其然,开路电压0V

接稳压电源充电试试,很好,电流0A

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寿命终结,一般这么几个原因
要么硫酸盐化,或者电解液干涸,活性物质剥离,还有慢性腐蚀极板断裂的
对于活性物质剥离和极板腐蚀断裂的蓄电池,一般都是正常使用消耗的
极板结构出现物理性损伤,没什么修的意义,即便尝试修理也没什么好效果
但是,对于极板结构没什么损伤,单纯硫酸盐化或者干涸的电池,应该说可以尝试修复的
这个电池从出厂到现在应该说没有使用过,只是长期储存没有充电导致严重的硫酸盐化
考虑这个因素,应该说是有修理价值的,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是认识的起点,也是认识的归宿,要想得到正确的
认识,就必须重视实践的决定作用。当即动手,尝试修理修理它
首先,用螺丝刀沿排气孔撬开盖板

发现真是陈年老电池啊,塑料盖板已经老化变脆了
开过N多电池,盖板碎成这样的还是头一遭
仔细检查一番,还好蓄电池壳体没有损伤的地方

打开安全阀

里面极板之间的纤维棉已经干涸
硫酸已经变成了硫酸铅,可见汇流排表面白色的硫酸铅
这里正常应该是灰色的铅排
再仔细看下面棕色的正极板,正常颜色应该是棕黑色湿润
现在已经十分干燥

电池干了需要补充蒸馏水,找到用的无菌注射用水,其实就是蒸馏水
对于这种彻底干枯的电池,每格10ml,正好1支,一块电池6支
其实,铅酸电池补液,只需要补水即可,因为硫酸是难挥发性酸
电池出厂时已经定量注好了酸,硫酸在电池使用中并不会有损耗
如果补充稀硫酸进去,会导致电池中酸量过多,反而影响电池寿命
加水的活谁都会,用个注射器抽出来,灌进去即可

免维护铅酸电池和开口式铅酸电池有一点不一样
这种电池是贫液式的,电解液像海绵吸水一样吸附在极板间的纤维棉里
没有流动性,不像开口式电池那样极板泡在电解液中
因此,补水时就有一个问题,对于极板深层,电解液会很难浸润进去
更何况海绵状铅已经变成了硫酸铅结晶,硫酸铅溶解度很低,估计更难浸润
如果电解液不浸润充分,那不被浸润的极板是不会参加电化学反应的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幸亏手边有负压系统,接根管子抽真空,压力-0.08Mpa,每格抽真空
抽真空的诀窍是不能机械的按时间抽,抽的时候用耳朵听听,电池里会有咕噜咕噜的气体声音
等气体声停止了,也就算抽好了,然后可以抽下一格

加完水的电池,用电压表测测,有电压了,但是是负的,而且很低
这个表现应该说是好事,至少告诉我电池应该没有断路,只是硫酸耗尽

接上充电器,只有区区0.1mA电流,不过这没关系
因为蒸馏水是不导电的,这需要充电慢慢反应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稳压电源调恒流模式,电压调最高(30V),电流一定要小
对于1.3Ah的电池,0.05C-0.1C就足够了,治疗硫酸盐化,就是小电流长时间充电
诀窍是电流一定要小,时间一定要长。
不过,这个电流需要多小呢,太小了时间太久,太大了到后期容易电池发热损伤极板
我调的100mA
这是充电48小时后,电流有了,虽然只有区区7.16mA

再继续充电,此时,硫酸铅逐渐被还原,电解液密度开始增加,电流表终于开始起表了

充电96小时后,电池端电压降到了16.3V,基本是铅酸电池充满电的电压了
电流已经到达恒流值100mA
取下来进行放电测试,非常出乎意料,300mA恒流放电,放出800mAh容量

于是,再用100mA恒流充了近40小时
再次放电,这次用200mA放电,结果显示,电池容量完全恢复了

最后,用胶水把电池盖板沾好

至此,这个电池就算修复完毕了,容量不可思议的恢复到新电池的水平,实属修复效果最好的一次
但是,不要想着这个电池就彻底变成新电池了
这电池虽然容量恢复,但是内阻增大,大约有0.5Ω左右,大电流放电效果较差
根据以前玩电池的经验,硫酸盐化的电池,即便修复后恢复容量,但是自放电会增大
而且很容易再硫酸盐化,应该是极板损伤的缘故。

PS:电池修复有风险,蓄电池内包含有毒、有害、有腐蚀性化学品
维修不当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动手需谨慎小心。

完~~~~~

网友:
咦,我浏览器坏了,蒸馏水后面的图片一张都看不到

网友:
工具够齐全的

网友:
耗时真多呀!感觉修好也没啥用

网友:
大容量的是不是更费时?

网友:
竟然这样也能出厂

网友:
12V,1.3AH,这么大坨,这么重的玩意储存的能量还不如2颗18650(3.7V@2300mAh)。。。
铅酸真的太落伍了

网友:
点赞➕3,有理有据!

网友:
这个容量的电瓶太小,干什么用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容量测试仪自己做的??不错啊,实力派

网友:
连后备电池都没接的设备也能出厂的设备性能很是让人怀疑。

网友:
我那个山特TG500的电池也是同样步骤,不过用的是带修复的那种智能充电仪,然后充电电池发热把安全阀都顶开了,然并卵自放电很快啊

网友:
救活也没用,自放厉害的

网友:
我家的电瓶车电池容量很低,也用类似的方法修复过,电压有了,但是电流不足,自放电太大,充满电放一晚就自耗完了

网友:
佩服佩服:一是技术,二是耐心,三是写帖子的态度,具备精华贴的素质。

网友:
数码之家大神真多。很用心的帖子,很详细说明电池修复过程。赞一个!

网友:
真是大开眼见了。

网友:
明明是13安时的,那个1.3Ah是20小时充电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