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看看这是个什么板?

楼主(2019-12-01):
捡了一块垃圾板,看着还完整,就想看看是什么,有知道的吗?
PCB外加一个电热壶的耦合器。

正面:LCD显示器、蜂鸣器、继电器、6个轻触按键等。板上标记:LD-F506,B100,2012.12.18字样

背面:44脚单片机芯片(3F9488XZZ)、8脚芯片 (MX2000)、8脚芯片(F1066A OB2223CP)等。

上电后,LCD下面的蜂鸣器响一下,LCD不亮。按轻触按键K1(左上角的)LCD亮起来,显示如图。

网友A:
电水壶,电水壶,电水壶,九个字

网友B:
看到保温设定,猜猜会不会是洗脚盆之类的东东,45度有点烫了。

网友:
一看就是块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水壶,电水壶,电水壶,九个字

谢谢回复!
它带有电水壶的耦合器,我也认为应该是电水壶,只是在*宝上没找到对应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保温设定,猜猜会不会是洗脚盆之类的东东,45度有点烫了。

若是洗脚盆之类,应该不会带电水壶的耦合器吧?

网友:
有没有一股浓浓的脚丫子味

网友:
就是恒温用的水壶,现在蛮流行这种保温水壶的

网友:
电茶壶,挺大的那种。

网友:
保温的电茶壶

网友:
养生壶,养生壶

网友C:
应该是保温壶,之前在亲戚家里看到过给孩子冲奶粉用的,就是在40度左右(还有另一个温度是7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保温壶,之前在亲戚家里看到过给孩子冲奶粉用的,就是在40度左右(还有另一个温度是70) ...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