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动X2迷你智能体感螺丝刀试用分享

楼主(2019-12-01):
首先非常感谢数码之家及小动电子科技提供宝贵的试用机会,谢谢!
本人是数码电子爱好者,平时经常拆装电子产品,也经常帮助同事维修一些数码产品
本人手头有四五款电动螺丝刀,开始购买电动工具是为了拆修电子产品快捷方便,后来慢慢喜欢上这些小型电动工具了

一、开箱

拆箱,内部用气泡塑料包装

小动采用全黑纸盒包装,表面一个logo,有一种神秘及科技感,哈
纸盒后背面印刷有规格型号

拆开外包装,小动X2呈现在眼前

表面贴有一个标签,通过按压侧面红色及顶部按钮三秒开机

取下第一层,下面还有充电线机三小管批头

充电线是安卓扁头,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头给小动充电
三管批头非常迷你

来个全家福,说明书、小动主机、批头、充电线、纸盒包装

二、细节展示

批头设计的比较有特点,改变了常规的方盒,改成小小的圆管

小圆管跟普通签字笔一样粗细,很小巧

一共18个批头,可以说是18合一
厂家设计比较用心,这么多批头集合在三个小园管中,比方盒子体积减少了很多,方便携带

S2批头做工很好

排好队

T5、T6、T8、T10;PH000、PH00、PH0、PH1、PH2各一只

SL1.5、SL2.0、SL3.0、SL4.0;H1.5、H2.0、H3.0;U2.0;Y2.5各一只
本普通通用论坛神器22合一,所以有22合一的朋友可以通用,拆卸数码产品更加方便

主机及说明书

使用方法说明带有体感控制,根据手腕扭动角度来控制转速

带有手电筒功能介绍

规格参数

今天的主角,小动X2,机身全黑色,中间一个红色按钮
整体简洁大方、有科技感

机器全身铝合金制作,做工很好,前端印刷一个白色小动logo

中间采用翘板船型按钮

尾部带有沟槽,增加摩擦力,防止使用时候在手中打

小动X2整体做工非常好,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夹头采用磁吸式样,批头通用本坛22合一

细节处理,做工非常好,没有任何瑕疵

三、电动螺丝刀对比

先跟手头几款电动螺丝刀来个摆拍
从上图可以看出小动外观最小巧

再跟手动螺丝刀比较一下大小

跟博士go比较一下,博士go稍稍粗一圈,短一点,小动显得比较小巧精细一点

博士go体重280g

小动X2 242g 轻巧苗条不少

跟博世3.6合影

跟德伟680合影

跟威克士比较

跟上面几个常见螺丝比较,小动显得格外特别,格外秀气,颜值毫不输给几个大哥

四、实际使用
小动不走寻常路为数码拆机为生

充电采用普通安卓手机线,充电时候亮绿灯,充满熄灭,充满时间大约2.5小时

小动带有手电桶功能,本更能比较实用,维修时候经常要看一下缝隙中的元件型号,或者找小螺丝非常好用

长按中部红色按钮即可开关电筒,电筒光斑均匀,亮度大约跟手机闪光灯差不多,基本够用

上面跟好几款电动螺丝刀比较外观,但是拧螺丝测试关我们选择了同样带有体感功能的德伟做个实际对比

原因在于,其他几款螺丝刀力量太大,拧m3等螺丝肯定一下就拧到底了,所以没法比较

另外小动设计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装饰拧木螺丝的

所以选择具有体感和扭力调节德伟做个简单比较

批头型号不一样,装上批头准备测试

先准备了直径3mm和2.5mm螺丝对比测试一下

用最大转速启动

上图左侧两颗是小动拧的:可以看到3mm螺丝还有大约2mm在木板外面没有拧进去
2.5mm还剩1mm在外面,这个基本是最大力量
右侧是德伟拧的,德伟大约设定在9-10档的样子,德伟设定11档拧进去的更深一点,所以小动最大力量应该跟德伟10档差不多。

小动中速上螺丝测试,基本拧进去一半的样子就停止了
右侧是德伟6档打滑时候的样子,基本一样的力量

第三颗螺丝是小动用最慢的速度拧的,基本进去三分之一的样子
跟德伟2-3档打滑基本一个效果。

德伟体感螺丝刀,采用15档扭力控制,一档扭力很小,拧计算器及鼠标螺丝都打滑,拧键盘要3档,拧机电脑机箱需要6-8档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小动采用无级调速可以通过转速来控制不同扭力,控制好了拧鼠标,键盘,机箱,数码外壳都非常得心应手的

同样是拧键盘螺丝,用德伟虽然扭力控制很好,但是外观比较大,有点笨重,用小动就顺手很多

换用22合一批头拧点小螺丝看

拧卡片式计算器,非常顺手好用

继续拧点小螺丝,看看是否能打坏螺丝

拧个插头

拧测距仪

拧机箱,一次拆装十几壳螺丝,非常好用

拧个硬盘,照样好用

再来拧个更加小巧的卡西欧电子表,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跟罗技小鼠标合个影

总结:
1、小动x2体感螺丝刀外观漂亮,小巧,做工非常好,没有任何瑕疵,很有科技感,人见人爱
2、带有体感控制、通过手腕的转动角度可以无级调速,控制非常灵敏,就跟普通上下螺丝一样,拧动手腕机器就启动,体验很棒,跟几百元的德伟控制一样精确灵敏
3、通过控制速度可以拆装数码产品并且打不坏螺丝,实际测试拧鼠标键盘、机箱、开关插座都非常顺手好用
4、声音很小,是我上面晒图中声音最小的螺丝刀,外观也小巧,拆装数码产品非常合适也不突兀
5、带有比较实用的手电功能,维修时候看看芯片上面型号补个光非常方便,并且手电灯头还可以当按键使用,设计的非常巧妙
6、拆卸螺丝带有一秒左右的全力输出功能,方便拆装比较陈旧发涩的螺丝。

改进建议:1、开关机组合键有点繁琐,建议改成手电桶键长按2秒开关机
                2、手电桶键改成双击开关
                3、原来开关机组合键改成可以选则开启或者关闭拆卸螺丝全力加速功能,因为有时候拆卸小螺丝时候全力加速会不太好控制。
                 4、增加一个可以拆卸的橡胶套,套在螺丝刀后半部分,用于防止在手中打滑。

分享完毕,欢迎互相探讨,谢谢

网友:
资格不够啊,也想申请

楼主:
使用了几天,却不错,拆数码产品非常顺手

网友:
这个螺丝刀有个大问题,批头旋转的时候会偏心,越长越偏,还有就是扭矩还是比较大的,但转速低了点,起码要再提高一倍的转速才合适。

网友:
没有完全拆解,差评

楼主:
经过对比,这款产品同心度还不错,至少比bosch3.6好很多,由于是无极变速,可以从最低档一点一点启动,所以拧数码产品螺丝也不会打坏。由于是体感设计,拧到底时候会有一个反作用力,螺丝刀体感,感觉到这个反作用刚好自动停止旋转了。其实国产工具这两年也在提高水准,就拿体感来说,这款小动跟得伟体感控制的一样好,非常灵敏,速度非常好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对比,这款产品同心度还不错,至少比bosch3.6好很多,由于是无极变速,可以从最低档一点一点启动,所以 ...

小动X2升级过后的产品,反馈都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动X2升级过后的产品,反馈都不赖

确实不错,同心度也不错的。后期加上前端照明灯和扭力调节估计就无敌了。要是配上一段橡胶外套更好用,防止在手里打滑。

网友(2022-12-11):
男人都是工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