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5566台式万用表拆解。我还会唱歌哦!

楼主(2019-12-01):
这应该是今年所有期待中,最后一样了。
老早就看到这玩意的宣传,直到11月最后一天才收到工程样机。
台式万用表造型,又加入了蓝牙音箱,时钟,闹钟,温度显示这些功能。
在表界里,估计是头一份了。

ZT-5566的一些参数。

5566的包装盒真是超级大!比ATX电源的包装盒都大了一圈。。。

开盖就看见这大家伙了。
原来不只是盒子大,表也大啊!

附赠的表笔。

充电线。

在这个TYPE-C横行的年代,还在用mini usb口是不是有点太落伍了。。。
用micro usb口也行啊。

主机外观。看上去挺高级的。

和UT61E放一起,比比个头。

面板分两块液晶屏,左侧是万用表显示区域。右侧是时钟。

背面。

背面的按键。
除了电源开关外,剩下四个主要是设置时钟,闹钟什么的。
关键是,电源开关为什么不能放在正面啊?放在侧面也行啊!
放在背面实在不方便!

USB口,仅是充电功能。不过还配了个盖子。

电池仓盖板。

打开盖板看看,里面装了两节18650电池。

电池品牌为YANNAI。标称2000mah。

看电池尾部还是有保护板的。

拍完电池再装回的时候发现无法开机了。。。吓一跳啊!
赶紧再打开电池仓看看,确认电池没有装反。可就是不开机呢?
无意中看见那USB充电线了。插一下试试。
开机了。。。
看来除了18650电池带有保护板以外,内部一定还有锂电池保护电路。
所以拆下电池,再装上电池的时候才需要外接充电激活一下。

开机满显画面。

上点默认电压档。

右侧的小屏幕主要显示时钟,温度,电量。
不过我这个小屏幕里面的贴纸贴歪了。。。看着很别扭。。。连上手机,蓝牙放个歌听听。
初听的感觉音质不错,而且居然有低音。音质比小米,天猫,京东那些音箱要好。

在听歌的时候,如果万用表长时间没有操作,会进入待机模式。
这时候万用表屏幕显示时间。原来的时间屏幕显示温度。又变身成一个桌面台钟。
可以通过面板任意按键唤醒万用表。

表笔插孔。

按键标识直接印在按键上了。用时间长了,估计会掉的。

拆之前先简单测试一下。
这个是我这块AD584的标定电压。

标定2.4996V,测量结果为2.501V。

标定5.0022V,测量结果为5.001V

标定7.5003V,测量结果为7.499V。

标定10.0024V,测量结果为10.000V。

4K 0.05%电阻测量结果为4.002K。

20K 0.05%电阻测量结果为20.00K。

36K 0.05%电阻测量结果为36.00K。

40K 0.05%电阻测量结果为40.00K。

楼下开始拆解。

楼主:
背面四角有四个深孔,里面有四颗螺丝。

拆掉螺丝,前后即可分离。
分离后面板有两条线连着。

后壳主要就是音箱部分了。个头相当大。

音箱为独立箱体,有四个螺丝固定在后壳上。

低音辅助器,小口径喇叭要想出低音,全靠它。

喇叭看上去做工还可以。
整个箱体气密做的还可以。按下低音辅助器后松手会发现回弹的很慢。

拆开音箱,两侧各一个小喇叭。

喇叭4欧5W。

低音辅助器。

箱体的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外壳感觉设计的不是很合理。主要就是低音辅助器开口朝向后壳,而后壳又没有为低音辐射器设计开口。
虽然箱体四周都有一定的空隙,但后壳无开口会导部分气流通过后壳反射回低音辐射器。
把箱体独立拆出来连到主板上,不装后壳再听,你会发现音质和装了后壳有点差距。主要就在于低音上。
跑题了。。。跑题了。。。
心中默念,这是万用表。。。这是万用表。。。这是万用表。。。音箱是赠品。。。音箱是赠品。。。音箱是赠品。。。

拆掉箱体以后,后壳里还有一块电路板。

电路板这一面主要是按键和USB口。
我还是想说。。。这电源开关设计到后面,真心不方便。。。

四个轻触开关。通过外壳的橡胶按键联动。
其实这四个轻触开关,建议直接印刷在电路板上,用导电胶方式按动。
毕竟外壳里还有那么大一个音箱,用这种轻触开关会增加产生共振的几率。
不好意思。。。又跑题了。。。

电路板另一面。

4个8205A和两个BB3A组成的锂电池保护电路。
因为内部集成了锂电池保护电路,所以拆了锂电池后,必须外部供电激活一下。

CS5080 5V USB输入、双节锂电池串联应用、升压充电管理IC

面板部分。主要分两部分,左侧为蓝牙音箱部分。
右侧为万用表部分。

先来看看万用表部分。
一个无标的液晶屏驱动IC。

两个夏普的光耦。

这个F0505S看着像继电器的器件。其实是个DC-DC的隔离电源模块。1W功率。

20A陶瓷保险管。

200ma陶瓷保险管。

继电器。

24C02存储器

DTM0660L单片机。

ICL8069基准。

再来看看蓝牙音箱部分。

主控为杰理的AC19APIP893。
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MP3,蓝牙音箱都是杰理的主控。

HT8697 双声道D类音频功放IC。最大功率2X9.5W。

从面板外壳上取下的电路板。

时钟的液晶屏被装在的编码开关的内圈里。
这个设计很巧妙,效果也很好。
不过外圈的编码开关转动起来阻尼感很差,比较松散。

液晶屏框架和保护罩一体的。
撕膜后很容易划伤。就算用抹布擦也会花。
所以,撕了膜,还是赶紧贴一层好一点的保护膜吧。

面板外壳。红黑双色,双料注塑。红色部分为软质材料。

如果后期还有更新的型号,蓝牙音箱部分建议添加TF卡,或USB功能。
要是再加上蓝牙电话功能,这样在维修测量时,来电话就可以不用拿手机了
蓝牙部分如果可以和手机APP通信,在手机上显示,采集测量数据就更完美了。

最大的槽点,那个电源开关啊。。。为啥要在背面。。。。。。

众仪ZT-5566S台式万用表拆解,会说话的万用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581

网友:
等拆解图,看看内部

网友:
边听边修,劳逸结合。不过为啥这个标题没写“『ROSE 拆解』”

网友:
作为仪表,感觉有点不太严肃。

网友:
这货太水了。看起来未免太寒酸

网友:
试试地址fa的数据能否修改成0xce,启动uart  ,ttl数据发送

网友:
我觉得应该增加示波器和频谱仪,顺便可以利用频谱分析辨别真假无损音频。

网友:
我感觉整合一点别的仪器进去比音响更实用, 比如晶体管测试仪时间和温度挺实用

网友:
这板头,我觉得整合个街机模拟器好一些,修东西烦了可以玩一下游戏

网友A:
怎么搞到的工程样机

网友:
我觉得集成个简单的逻辑分析仪进去更好点。

网友:
这万用表音箱什么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到的工程样机

同问,这大姐真神啊!啥都能搞到

网友:
分明就是个玩具,钱多地方大的人可以试试。

网友:
我想知道多少钱,几十元就收一台,哈哈

网友:
可以把智能音响集成进去,那就很OK了,还有充电宝,还有机顶盒,牛,估计专利费不划算了。

网友:
这表多少钱?

网友:
你来晚了,音响跨界万用表已经有人拆过了。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万用表它会唱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大姐真神啊!啥都能搞到

此大婶为众仪测评很多表了,不知什么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