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烙铁加热芯修复教程

楼主(2019-12-01):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T12,用久了得通病就是结合处会氧化剥落
那么怎么处理呢?教程如下:
操作前请确保你有能力(化工、电学技能和安全知识)!!!
1.剥落处打磨清洗(最好稀硫酸去油去锈)干净
2.将头部用热熔胶、腰部用透明胶纸等不需修复的地方包起来,特别头部严禁进行镀铜。

3.用X宝买的镀铜液进行电镀填平(正极接铜,负极接烙铁要电镀的金属皮处。电流"以烙铁的电镀处进行时明亮"尽量小为宜,发黑有气泡即电流过大)

4.电镀完成后打磨平整后加热再上一层锡(当然你也可以镀镍、镀铬)恭喜你获得一支崭新的烙铁芯!
来看看失败的情况(因为自制镀液、电流过大):

网友A:
支持折腾,不知道电镀上的能用多久?

网友B:
这个只有失败的教程?

网友:
看起来很像硫酸铜置换实验生成的东西

网友:
我也有这想法只是没动手做您已经做了

网友:
我们设备不好工艺也不行,镀铜会脱皮

网友:
记得没错的话  先镀铁  然后镀镍  最后镀铬  当然也可以镀钛  土豪金色

网友:
没什么用吧,铜会被腐蚀.

网友:
怎么只有失败图片没有成功图片,成功后是神马样子的呢?

网友:
如果电解技术到位这种做法还是可以凑合的,为啥说凑合呢,T12值钱的就是涂层,一旦露铜,很快会氧化剥落或被锡腐蚀穿孔,所以淘宝上那些二手头露铜的和不露铜的价格差很多。不过我用了多年t12,从没碰到过在这个地方坏掉的,这是国产头吧?

网友:
这陈本和功夫也得不少把。

网友:
5-6元一支的二手原装忒有必要修复么?

网友:
上回看有高人自己做螺丝烤蓝的这个不行吗?

网友:
用T12很久没遇到过这么损坏的头子,用久了的都是穿孔

网友C:
不是有那种老式外热(也有可能是内热的,我至今分不清怎么算外热,怎么算内热)铬铁用的套子头吗?感觉可以买一个套上接着用

网友:
想尽各种办法去修也不买新的,是证明这东西单价贵而且特别不耐用吗?

网友:
镀得太薄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那种老式外热(也有可能是内热的,我至今分不清怎么算外热,怎么算内热)铬铁用的套子头吗?感觉可以 ...

直径、规格一般都不合适,改造也很麻烦。不用费那劲,几元钱的“T12恢复头”好用得多,虽然热效率稍微有些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不知道电镀上的能用多久?

镀镍铬后和新的没区别,不过这两种镀液贵。镀铜上锡性价比高也比较耐用,就是没这么光亮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失败的教程?

镀铜上锡,跟新的一样有必要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