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1)步进电机 4线与6线

楼主(2019-12-02):
从这里转来的帖子,方便查询

步进电机的引线为4线时,按接线图接线,电流为马达额定电流;
步进电机的引线数为6时,有两种接线方法,如下:
1、串联全绕组接法。这种接法适合大力矩低速运行,电流为额定电流0.7倍;如图:

2、半绕组接法。将马达的A-和B-换成COM(A)和COM(B),这种接法适合高速运行,电流为马达额定电流;

注意:6线马达连线时,未连接的2线请务必保持悬空状态。
    马达转向如与您使用方向相反,可通过调换驱动器A+和A-(或者B+和B-)的马达线使马达反向。当然,通过固件调整转动方向,也是可以的。

3、还有串联和并联接法

网友A:
硬货知识,看这个的时候还在做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货知识,看这个的时候还在做雕刻机

雕刻机难度大一点。更加硬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难度大一点。更加硬核

其实和3D打印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