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2-1)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9-12-07):
步进电机的使用,绕不开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如57、86步进电机所需要的)大电流或者工业上,会用到外置式的驱动器,如下图:

3D打印机一般用直插式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常用的有A4988、DRV8825、TMC2208。这里说的型号,主要是指驱动芯片的型号,实际上不同的厂家,相同的芯片,其电路设计也会有差异,这点新手要特别注意。最简单的方案,就是买了哪家的主板,就买回那家的驱动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常用驱动模块

1、A4988驱动它是成品3D打印机里面最常用的,为啥?便宜啊,芯片才2块,一个成品模块也就5块钱上下。反正新手只要能打印就行。

这个模块最大的主要参数和特点
① 最大细分16;② 最大输出电流2A(需要配合强散热片);③ IC工作电压3.3兼容5V,负载驱动电压5~35V;④ 体积小(QFN28(5x5)封装)
⑤ 价格低廉(零售在2元左右);⑥ 电机运行振动大,有明显的高频噪音

为了克服它的缺点,赫赫有名的TMC2208登场了

2、TMC2208

2208默认可以直接替换A4988/8825,它内部采用插值算法,将16/32细分的驱动信号模拟成256细分,再驱动步进电机。由此,步进电机的噪音会大大的降低,非常适合室内或家庭环境下使用。

2208有几种模式,一种是静音模式。这种模式下,你买来2208模块,直接替换掉原来打印机的A4988或者DRV8825,同时需要调换电机方向。可以更换电机线序或者通过修改固件来实现。

2208第二种模式是高速防抖动模式,spreadCycle。

2208第三种模式是UART模式。这种模式实现了全软件控制,可以在前面两种模式之间自动切换,电流、细分都可以通过软件来调节

------------------------------------------------------------------------------------------------------------
步进电机驱动的几个坑:
1、步进驱动买回来后,不能直接使用。要根据你电机的情况,调节合适的电流大小。电流过大,则电机发热严重;电流过小,电机就带不动负载,出现丢步的情况。

2、注意步进驱动的散热。这点在TMC2208这种小功率驱动芯片尤其重要。否则,长时间运行后,会因为驱动过热出现丢步的情况。
     2208在低速的时候,发热相对较大,也就更加容易出现丢步。

3、2208的驱动我现在看到有几个版本,如果想要用UART模式,一定要跟卖家确认好,模块封装是否支持UART模式。

我手头就有一块蓝色PCB的2208,标注是V1.4,它就不支持UART,害得我折腾半天,老以为是主板跳线和固件的问题。

基本上,买PCB板有预留短接焊盘的2208,就能支持UART。
下面这些是预留了短路焊盘的,就可以用。这里短路焊接的位置只是个示意,不同的主板可能短路的地方不一样

----------------------------------------------------------------------------------------------------------------

我的打印机是UM2结构,原来用的是DRV8825,今天全部换成了TMC2208,并开通了UART模式。结果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也记录下来。

原来XY是32细分的8825,驱动电流是0.9A;ZE因为负载比较重,8825的驱动电流就调整到1.3A

这次买2208,一开始只是想更换XY轴的驱动,主要是因为ZE的电流1.3A,已经快接近2208的额定值1.4A,怕发热量大。但后来有群友说没问题,那就试试。

测试结果表明,XYZE换成2208,启用UART模式后,整体运转良好,发热量一点不大,而且电机驱动电流下来了,电机的发热和噪音也大大降低了。

同时,也发现,开启UART模式后,2208的输出带负载能力要远远大于普通模式下。具体表现为对同一个测试模型,普通模式的2208通不过,打印速度一快就丢步,而UART模式下,可以跑完测试。

2208真的香

网友(2020-02-24):
买了3个真是安静,强烈推荐。
就是后来自己不小心装反了,驱动加主板全部OVER了,现在在等新主板和驱动

网友:
驱动板启用UART模式后用设定参数么?看到另外的帖子了,新板回来后折腾下

网友A:
有人用过外接驱动吗?就是那种大个儿的

网友B(2020-04-24):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过外接驱动吗?就是那种大个儿的

我准备改外接驱动··用雷赛422的大驱动··我主板是Makerbase MKS Robin 不支持UART··真是尼玛坑爹·噪音太吵了··没办法··只能改外接驱动了

网友C(2020-07-16):
楼主,你好,我使用tcm2208的驱动电机,转的不正常,而且抖的非常厉害,这个是要通过驱动版那个旋钮来调节电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使用tcm2208的驱动电机,转的不正常,而且抖的非常厉害,这个是要通过驱动版那个旋钮来调节 ...

检查下线序是否正确

网友:
装了TMC2209之后,静音是静音,总是丢步,完全打印不了。

网友:
主板是MKS Gen L, TMC2209驱动板是乐积Lerdge的,完全不知道怎么连线

网友D:
UART模式已开,X轴,Y轴承可以回零,Z轴却回不了零,开关也是好的,真奇怪

楼主(2020-10-03):
引用 网友D:
UART模式已开,X轴,Y轴承可以回零,Z轴却回不了零,开关也是好的,真奇怪

无限位回零模式,定位不够精准。不建议用在Z轴上。如果一定要用2209,推荐自己加个光电限位器

网友(2020-12-21):
除了2208应该还有其他静音驱动吧

网友(2021-07-10):
看了我也想换2208了.现在用的4988,不知道静音是什么感觉

网友(2022-01-09):
请问楼主能用2208驱动板直接了替换4988驱动板吗?谢谢

网友(2022-03-09):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改外接驱动··用雷赛422的大驱动··我主板是Makerbase MKS Robin 不支持UART··真是尼玛坑爹· ...

422快速正反转会严重丢步,我们公司仓库里还堆着几百个。只能有一些简单的单向应用有时用一下。主要是电流还偏小,只适合驱动42电机

网友(2022-04-20):
打算使用tcm2208,在家会安静一些。

网友(2024-11-30):
楼主太强了,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