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帮忙看一下我这配置玩不了使命召唤10

楼主(2019-12-01):
内在问题解决了,开了虚拟内存就好了。现在想换个U,有什么推荐吗,看了R5 1600X 和2600,行吗
锐龙3 1200+B350+8Gddr4+gtx1050ti,竟然玩不了使命召唤10,游戏打开进入任务进度条刚走完就卡死黑屏。百度了一下,最低配置要求是6G运存,我这8G玩不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大伙帮我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
虚似内存开了吗。

楼主:
看了一下,这样是没开吧,需要开多少,哪个盘,固态硬盘是F盘,是不是开在F盘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这样是没开吧,需要开多少,哪个盘,固态硬盘是F盘,是不是开在F盘好点
...

哪里空间大往哪里开,系统默认就够了。
内存再大也要开虚似内存要不很多软件用不了,比如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空间大往哪里开,系统默认就够了。
内存再大也要开虚似内存要不很多软件用不了,比如ps。 ...

高人,默认开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空间大往哪里开,系统默认就够了。
内存再大也要开虚似内存要不很多软件用不了,比如ps。 ...

我这配置玩使命10有点卡,是U的问题吧,感觉1050ti不应该这么菜

网友B:
1050ti可能不是很好,建议1060或570差不多,再有你的U 1200很低建议换6核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配置玩使命10有点卡,是U的问题吧,感觉1050ti不应该这么菜

cpu是瓶颈,1050ti马马虎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0ti可能不是很好,建议1060或570差不多,再有你的U 1200很低建议换6核滴

显卡不想查换了,U有推荐吗,R5 1600X 2600可以吗,会不会性能过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卡不想查换了,U有推荐吗,R5 1600X 2600可以吗,会不会性能过剩

把显卡卖掉,换成矿卡 570 4G 有保修一年的380大洋比你这1050TI强50%,CPU建议换2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卖掉,换成矿卡 570 4G 有保修一年的380大洋比你这1050TI强50%,CPU建议换2600 ...

不会差这么多吧,如果我不换显卡,U有必要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差这么多吧,如果我不换显卡,U有必要换吗

我自己用的就是570 4G 矿卡盈通的,CPU 可以考虑先不换试试

网友(2019-12-31):
N卡补丁打上

网友:
8g 内存 开机进入win10 就是6g不到了
自然 你cod 10玩着不行

网友:
显卡,内存,CPU都不行,COD 10想都别想.

网友:
虚拟内存作用挺大

网友:
我的32G内存 用不用开虚拟内存

网友:
不至于吧!我这个办公机都能玩啊!I3 9100+H310+8G+120的集显可以玩,稍有点卡,还算流畅吧,装的win7 x64的系统

网友:
在加条内存会更好

网友:
显卡 cpu都不够   内存勉强  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