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大神,这个充电器可以给电池充电不?

楼主(2019-12-01):
求助大神,有个电钻,电池没电了,没有充电器了,手上有这个12V-16.8V的充电器,不知道能否给这个锂电池充电??可以插上去,不懂,求助一下,如果能充,不再购买了

楼主:
又找到个充电器,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A:
后面找的那个不行。1安的

网友:
能充不过还是用原装的比较好  大电流怕电池吃不消  我经常用12v充4.2锂电池 时间短没问题

网友:
用12.6v的充电器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找的那个不行。1安的

1A的电流大吗???

网友:
12.6V的那个随便充这个就是锂电充电器,前面那个电压高了不安全

网友:
4楼正确,最好是能够配套使用,不然电池寿命聚减。由于不知道你的电池具体额定输入电压。第一个充电器充电比第二个快很多,但是可能电压过高可能会导致电池寿命减短。

网友:
最好拆开电池看,或量下电池的电压,估计你的下面的那个充电器能用上,3节电池串联电压刚好对的上

网友:
工具锂电池要求恒流充电,这个是电源适配器,不是充电器,直接用有可能初始电流太大,超过1安培引起电源保护而停止输出。实在要用可以串联一个电阻,限制一下最大充电电流来用,效果肯定差于充电器。12伏充电器仅十余元一个,还是应该买充电器来用才对。

网友:
闲鱼才几块钱一个还包邮

网友:
第二个可以用,第一个要用电子负载测试看看是不是12.6能用,16.8倒是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A的电流大吗???

你看,两个适配器的最大输出电流都是1安培,这类适配器里边都是开关电源,输出电流超过最大允许电流一般都会进入保护,从而没有输出了,自然就充不了电了。可以给你算一下,比如那个12.6伏的,12伏锂电池组需要充电时,一般电压会低到9伏左右,那么与适配器电压就有了3.6伏的电压差,一般12伏动力锂电池组的内阻是100毫欧左右,加上电线的阻值,大概在300毫欧左右,此时若直接充电,会有超过好几安培的瞬时电流,这样,适配器就进入保护了。此时,若串联个3欧姆的水泥电阻,可以把最大电流控制在1安培左右,就可以充电了。当然,这样做不是恒流充电,充电电流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小,结果是:充满电池的时间要比用充电器多一倍以上。而且,你如果没有合适的水泥电阻还得去买,不如直接买个充电器了。

网友:
第一个是恒流的可以  第二个是恒压的不行

网友:
看你这个手钻电池是3串的,只能用第二个充电器,足一安的也可以了,一个半小时充满,第一个充电器是给4串电池充电的

网友:
12-16V那个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两个适配器的最大输出电流都是1安培,这类适配器里边都是开关电源,输出电流超过最大允许电流一般 ...

你说的最正确。

网友:
都能用,推荐用下面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