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线遥控开关坏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12-01):
家里买的遥控开关坏了,原来以为是电容的问题,但是电容(CBB22  630V155J)更换以后还是不能使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稳压二极管有没有电压,降压电阻。

网友:
电灯上用的吗,换开关

网友:
测测整流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遥控正常不

楼主:
谢谢大家。稳压二级管有电压,9V左右。遥控器应该正常。

网友:
14脚芯片供电电压测一下,好象虚焊了,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