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稀里糊涂修个万用表笔

楼主(2019-12-01):
DT-9203T万用表的原装表笔,回老家抽空拆过这个表,拆后有次用到它测电阻,短路表笔显示电阻在数欧到数百欧姆间随机跳动,最后查实是表笔的芯线断了。这个表笔的插头部分裸露没有护套(如图),直径又比常见的稍细,手里的备件用不了,某宝虽然有得卖,但这种插头的表笔只有10A规格的,比表的20A量程小太多,必须折腾了

着急离开老家,去掉表笔线,只将表笔带出来了,量了一下线孔,3mm多。

打算买硅胶线,太粗又怕线显得硬,没多想稀里糊涂地买了2根18AWG规格的

线芯看着还行,比原配的粗多了

就是外皮直径小了

一试,不忍赌

这时有点清醒了,记得表笔有耐压要求

于是重买高压硅胶线,问了卖家,这个规格的外皮3.1mm

果然馅小皮厚啊

还真是3.1mm

试了可以

纵向切开中间部分

扳弯露出笔尖芯棒

高压硅胶线截取80cm长度够用了,找俩香蕉插头一并焊好

表笔外皮复原,502封闭切口

上热缩套管,盖没切口

电吹风加热套管热缩美容,这就完成了,等着测试线阻情况

就用手边的这个UT136B来测线阻吧,原配的表笔线长90cm。

136原配表笔短路电阻,在0.1-0.2欧姆间跳动

换成本次修复后的表笔(因插孔大,撑开香蕉插头的弹片插入),短路表笔,显示电阻稳定在0.0

结果满意,话说万能的TB为什么没有这种表笔卖呢?!害得俺做这些无意义的折腾,差评!
谢谢你路过!

网友:
修的不错很漂亮 又能用好久了

网友:
我用14AWG硅胶线做的笔,线阻超低

网友:
要求也太严了,一点误差就算了

网友:
高压线就是绝缘层更厚吗

网友:
感觉芯线股数越多,每股越细才好

网友A:
其实硅胶线最软还防烫,就是皮厚点~

网友:
硅胶线好,软又耐烫

网友:
我的烂万用表表笔断了,一直忘记了再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硅胶线最软还防烫,就是皮厚点~

开始没查参数,稀里糊涂估计着线芯平方数,买了18AWG的嫌细。想换成16AWG的普通硅胶线,外径是对,但芯线过粗,做表笔线就不够柔软了。另外,耐压也不够,万一误碰上高压,有点怕怕,所以还是买了高压硅胶线安慰一下自己。哈哈

网友(2020-01-28):
要是某宝有卖的 就没动手的乐趣了

网友B:
仅有16AWG,前几天弄了一对。皮是薄,猜硅胶耐压可能大点吧。有500v够了。弯插头好些。不易折断不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有16AWG,前几天弄了一对。皮是薄,猜硅胶耐压可能大点吧。有500v够了。弯插头好些。不易折断不挡手 ...

表笔耐压标称,基本都是1000V或更高,自有这么设计的标准要求。自己DIY的话,除非应急或确认仅使用在无异常高压的情况下,否则还是尽量遵守规则才用得放心些。
表撑立使用时,其实还是直插头的用着顺手,也少折弯线。当然这不过是个人体验,不敢说具有普遍意义。

网友:
果然还是自己造的最良心!一直想买硅胶线做表线,一是粗细没概念,再主要的是没有那种卧式又小又便宜的香蕉头,果断放弃了。工具包里的表笔线直接用电线加铜线做了个,耐用又小又省钱。感谢你的硅胶线参数

网友:
我的宝工万用表笔也烧坏了,在tb上买了一套胜利的表笔,还是旗舰店购买的,11块钱,质量比原装的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