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正泰辅助触头

楼主(2019-12-01):
常开常闭点辅助触头 接触器上安装的

辅助触头背面

辅助触头参数

拆解开始 从上盖开始  最上面的小盖子

拆了小盖子拆大盖子

拆下的触点常开常闭触点位置高低不同

拆光光的骨架

辅助触头触点特写

辅助触头全家福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A:
哇,可以给偶媳妇打戒子了。。。。。。。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少见的款式

网友:
之前去过一个工厂,人家电工换掉的一个交流接触器直接扔垃圾桶,和这个好像差不多,不过我只把里面的电磁线圈拆了揣兜里,飞线够用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可以给偶媳妇打戒子了。。。。。。。

我就猜到你要打戒子。。。

网友B:
这个真不能打戒指 因为是铜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能打戒指 因为是铜合金的…

铜合金不是重点,关键看谁戴。土豪戴的话,不是金也是金,哈哈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比西门子的稍微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