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OEHNLE电子秤拆解

楼主(2019-12-01):
这是啥产地?不懂洋字码。

这好像是厂家的标志吧?

最大称重1千克,分辨率1~2克。

整体就是这样,大面积上盖就是载物托盘。

好容易去下上盖托盘,里面是个变压器?

NEC的新片,缺失的前缀应该是uP,那就是uPD7520C,
看标记应该是1984年生产的芯片。

取下显示屏部分的盖子,内部结构一目了然了。
PCB与称重传感器之间都是插接的,为啥不用焊接呢?还能省下2对插头插座。

PCB与电池盒之间也是卡接的,两个弹簧片与PCB弹性连接。

电池弹簧片放大一下就看到了,PCB直接插进去,又是免焊接的,烙铁白准备了,都没用上。

左侧3针插座是外接电源接口。电容看样子不错。

4个LED数码管

数码管上面是零件。

德州仪器出品的TL062运算放大器。
HEF4520,双路二进制加计数器。
上面的三针插座是连接称重传感器的。

4069就是单输入6非门。

这个uPD7520C是个啥?没查到。

PCB背面弯弯曲曲的全是线条。

PCB全局俯视图,就这么几个芯片。

这就是上面那个称重托盘,也是卡接的,真省事。

都拆没了,就剩下一个类似于变压器的东西。

拿下来一看,没有线圈和铁芯啊?空气耦合?

仔细看了看,应该是个空气电容,不同重量,距离不同,电容不同,然后结合振荡器与计数器,就知道重量了。

感觉就是个空气电容,想法不错。

这里是外接电源输入接口。

也是插接的。

网友:
至少30年历史了

网友:
这电子秤高大上

网友:
80年代国外的电子元器件、印制板水平比同时期的国内水平强很多,国内那时还是大部分分立器件搭棚设计。

网友A:
那个金属壳的不会是中周吧!?在这何用?

网友B:
空气电容?确定吗.

网友:
瑞士产。这牌子的电子称X宝搜了下 价格基本都在6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气电容?确定吗.

应该是的,电路里没有直接的AD模数转换,所以应该是通过简单的振荡计数来测量的。这个称电路部分很简单没什么技术,真正的核心技术在那个传感器的机械构造上,要足够灵敏还要线性足够精确,这正是瑞士的强项,所以三四十年以前瑞士能造这种称,别人造不了,虽然电路很容易抄。

楼主(2020-01-15):
引用 网友A:
那个金属壳的不会是中周吧!?在这何用?

充当电容,应该是靠电容的改变,进而改变振荡频率,测频率得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