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正常小工程和家用电动工具求大佬推荐

楼主(2019-12-01):
看中一个大有的5401,,另外还要配一把电起子   看了牧田的TD110D和DF031,,但是是有刷的 怕不能耐用耐操。。求摊子里大佬给推荐下。。。性价比实惠点的。

网友:
牧田质量可以的,又不是杂牌!

网友A:
看你的要求基本上都是上螺丝,对钻孔没什么要求。冲击批买大有5228,双电套餐。省下的钱再买个5262单机,咸鱼才120左右,上小螺丝无敌,5228上大螺丝,5262还能临时打打小孔。5262不要出大力,前部轴承座是尼龙支撑,出力大同心度下降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要求基本上都是上螺丝,对钻孔没什么要求。冲击批买大有5228,双电套餐。省下的钱再买个5262单机,咸 ...

大有的也不便宜啊 我199买牧田的 然后自己去配电池 也差不多价格啊

网友:
工具就是买来用的吖,看做什么工程

网友:
电起子?我用大有5401+2903+5733plus配1/2转六角转换头拧螺丝,力道大多了

网友:
接下来打算入个大有5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