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个防水密封的事 大佬给看看这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9-12-02):
俺啊
想把这个普通的节拍器
变成防水的节拍器
游泳训练的时候用
有人这样改过
大佬给看看
这是咋个实现的
有没有方便又可靠的办法

楼主:
这是人家弄的 但没说是咋弄的

楼主:
这个又是咋实现的

网友:
热缩然后抽真空?diy区以前有做过类似的

网友:
何必那么麻烦,安全套一套口一扎,保准没事

网友:
某宝:遥控器热缩套,一层不行就两层

网友A:
避孕套吧,透明度高,方便实用,坏了再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避孕套吧,透明度高,方便实用,坏了再换。

我也想说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说呢。哈哈哈。

不太雅观啊 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
套两层自封袋不就好了,我的手机防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有拿烫发用的熨板来封的

网友:
手机防水袋

网友:
保鲜膜裹两层

网友:
套套最省事,手机防水袋也可以,实在不行,保鲜膜裹一层,再用透明胶带缠一遍

网友:
简单得很,找一个自封密封袋装进去,就不会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避孕套吧,透明度高,方便实用,坏了再换。

坏了要起诉厂家才对。

网友:
难道楼主要在水里弹钢琴?

网友:
整那么复杂,透明塑料袋一扎完事,比套套不知便宜多少倍

网友:
个人习惯用自封袋防水。

网友:
以上就是用的套套做的,省事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