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七:小动X2迷你智能体感螺丝刀-使用感受

楼主(2019-12-02):
Hello,我是小七,许久不见。

虽然好久没发帖子了,但是也有经常上来逛逛,前些日子看到了有个  小动X2迷你智能体感螺丝刀 的试用申请,寻思着自己平时也经常拆东西,买了两套数码之家的螺丝刀,还有一套南旗的,平时都是把刀头夹在锂电钻上使用(人越来越懒了...),正好可以申请体验下,感谢版主给的机会,哈哈哈~

其实刚开始我是不知道被选上了,直到有一天有个不认识的固话打过来,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电话想直接挂掉的,哈哈哈,里面小姐姐说我被选中试用了,说我还没填写地址呢,让我赶紧来数码之家论坛处理下...

期间也抽空看了下其他人的测评,比如:
@GEEK云中漫步  小动X2迷你智能螺丝刀拆解评测
@67919759  [电动]随心而动——小动X2体感智能电动螺丝刀试用体验
@雨沫儿   [电动]小动X2电动螺丝刀全网首拆评测:绝对够料!

等等,大家的评价都还不错,不过为了避免重复造轮子,我这里做一些补充
介绍

11/25号下午,公司的小姐姐通知我拿的快递~

正面就一个字母D

侧面是产品颜色,我拿到的是闪银版

背面是产品信息,以及CNAS认证(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不知道干嘛的),欧盟的CE认证,美国的FCC认证

打开包装,正面是一个贴纸,告诉你如何开关机,至于为什么同时按住两个不同的按键实现开关机,实际上是出于防止长按误触(比如放包里按键被压住)而意外开机而考虑的,银色也是我新欢的颜色,哈哈

打开隔层,下面是3个塑料桶,里面放了各式的批头,以及一根MicroUSB充电线

槽点一:涉及用户体验,请看最后总结
拆解分析

螺丝刀整体的握感还是不错的,官方给的数据是 183mm长x28mm宽,头部可以拧开拆下来

里面有个止推轴承,主要用来承受轴向压力,钣金加工也比较精细,没有毛刺,外壳做了氧化处理

这里是自锁棘轮结构,里面有6个滚针,实现手动使用时锁住批头,具体啥原理咱不是学机械的,不是很清楚哈~

这里有3个螺丝,3个定位孔,以及一个D型输出轴,黄铜轴套

中部也可以拧开,红色的应该是螺丝胶

把顶部批头的3个螺丝拆掉,就可以把整个结构抽出来了

可以看到,电机通过弹片的方式接触,从左往右分别是电池仓正极弹片,电路板1,电路板2,两个电路板通过插针的方式连接

电池仓:
最上方的是一根排线:负责按键信号输入,以及高亮LED,红色、蓝色LED的控制
中间的金属条:电池负极,连通着后端尾部LED,以及前段控制电路
下方的金属条:电池正极,连通着后端尾部LED,以及前段控制电路

锂电池型号:三星ICR18650-22P

这里小七给大家简单介绍下这个电芯的参数(大家比较关心的)

顶部电路板

由于电路板通过排针的方式焊接,拆解比较困难,小七这里就不拆啦,借用 云中漫步的图,并帮他补充:

顶部电路板背面
蓝框:德州仪器 MSP430FR2433,具有16 KB FRAM, 4 KB RAM, 10-bit ADC, 19个IO, 4个16-bit 定时器
红框:意法半导体 L3GD20H ,3轴陀螺仪
黄框:德州仪器 TPS70633,3.3V稳压器,将锂电池的电压稳压供给MCU及陀螺仪传感器
绿框:MOS管,用于控制陀螺仪的供电(关机时实现低功耗)
丝印J1:单片机程序下载测试点

中间电路板
红框:德州仪器 TPS55330,升压IC
蓝框:2.2uH电感,与TPS55330组成升压电路
绿框:1N5825,40V 5A肖特基二极管,与TPS55330组成升压电路
黄框:德州仪器 CSD25402Q3A,P沟道-20V,7.7mΩ NexFET™ 功率 MOSFET,用于电机供电控制

尾部电路板(正面)
红框:按键
蓝框:USB输入的 2A自恢复保险丝
绿框:红蓝双色LED
黄框:照明高亮LED,应该是CREE的

尾部电路板(背面)
红框:TP4056,1A 锂电池充电IC
蓝框:德州仪器 CSD25310Q2,20V P 通道 NexFET 功率 MOSFET,用于照明LED供电控制
绿框:FPC 连接器,用于控制信号传输
黄框:AMC7135,350mA LED恒流驱动IC

小七分析的总体框图,使用升压的原因是让电机有更强的动力及爆发力

使用体验

常规使用没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看其他评测,小七这里就不啰嗦了哈,但还是要补充一下:

尾部LED因透镜凸起,导致无法平放在桌面上

配套的批头能满足绝大部分用户场景,而且也能与其他批头共用(比如数码之家的,南旗的,或者其他市场上长这样的都可以)

但....如果只使用配套的短批头,你可能会遇到以下场景:

使用长批头可以解决:

总结

优点(仅代表小七个人观点)
1、体感控制,旋转角度大小可以控制转速大小,在螺丝拧不动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能准确停止输出
2、电池可拆卸更换,当电池容量衰减时,用户可自行更换电池
3、元器件基本使用大品牌,质量可靠有保证

缺点或建议(仅代表小七个人观点):
1、用户体验:
批头桶这样的设计,在我们公司肯定会被骂死:谁设计的什么垃圾,毫无用户体验!
我不确定设计师有没有试过这样包装后用户怎么把批头取出来,反正我试过从头部或尾部用手指抠,包装盒会挡住手指,而且夹得很紧,没办法抠出来,最后还是借助了外部工具才取出来的。。。
可以考虑做成下图方式,在蓝色阴影部分掏空,可以把手指放进去取出来,或者使用一条丝带压在下面,用户通过拉起丝带的方式取出

另外,批头收纳设计成这样,基本没有考虑到用户的使用场景,三个塑料柱虽小,但真要外出使用不好携带,另外,多个批头放一起,我要使用特定批头的时候,基本要把所有批头倒出来找到后再重新塞回去,我是不能忍受的,可以考虑以下收纳方式,或者批头像数码之家一样,用皮套单独收纳

2、建议增加xx分钟未使用后,自动关机功能,手电筒开启由长按改为快速双击或三击,因为小七忘记关机了,把它放包里回家后才发现,手电筒功能以外被打开了,整个手柄都很烫
3、红蓝双色指示灯改为红绿双色,充电时绿色LED呼吸,充满后绿色长亮。电量指示分为4档:绿色(电量高),黄色(电量中,红色绿色一起亮就是黄色),红色(电量低),红色快闪(电量极低导致无法使用,请及时充电)
4、批头建议改成长柄,或者增加一个配件:批头延长杆,避免螺丝太深,短批头够不着或者手柄与被拆卸物品产生干涉的情况
-----
其他在后续体验中再进行补充哈~

网友(2020-02-23):
大神我给你发了私信麻烦看下

网友:
这玩意卖多钱 200内玩玩还可以

网友(2020-03-24):
做工和材料是真心不错,值得表扬,设计师也不是万能的,估计就是走走头脑而已,没从事过DIY实践.

网友:
200左右可以买个玩玩,冲电接口还不改C口,什么年代了

网友:
要396元,感觉太高了,不是随便想玩就玩的,延长杆应该标配,

网友:
金属部分加工不错。个人认为就适合把玩,当工具可能不太合适,不说转速扭矩调节什么的,手握部分就不建议用金属。

网友:
金属的质感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