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和902E用什么量产版本比较稳定?

楼主(2019-12-02):
      903和902E用什么量产版本比较稳定?903以前说是1.16版本稳定,后来看到有人说1.25版本开始解决掉固件问题,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吧,不同制程颗粒用不同的固件,换了固件有的甚至量产不出来。到底哪个版本固件稳定,只能靠经验或者实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