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蓝note1手机不能充电了 之 维修篇

楼主(2019-12-02):
这手机是妹妹搞趴活用的,老早前就出现充电接触不良,这次彻底不行了,才交到偶手里看看

第一代的note

估计就是microUSB口开焊了

拆机
详拆见前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241

底部是尾插小板

振子

话筒和天线触点

U口和小板排线接口

准备拆小板
先把电池断开

拧下3颗螺丝

小板全貌
黑色的是话筒的橡胶护套

话筒

看下振子型号

板子就是触摸主键

白色的是均光板

竟然还带荧光的

楼下检查U口焊点

楼主:
U口焊点在背面

看不清,用近摄镜

+5V貌似开焊了

换更大倍数的

果然好大一条缝

看U口壳子定位脚

也有隐隐的裂纹了

这边更明显

先用焊锡补强

常用的洛铁头太大了,+5V的不好焊
找出以前粗铜丝做的烙铁头

再打磨尖一点

套在电烙铁上

每个点都焊接一下

原谅偶的焊工哈

用酒精清洗一下

看起OK了

拆的时候就发现小板位置灰多

仔细看是U口防尘贴膜偏或者是收缩了
用高温胶带挡一下

接上屏先看一下,可以了

回装,再试机,电池完全用光了

老手机的尾插接触不良是个普遍问题,基本都是因长期拔插或来回别,导致焊点/铜箔开路了

拆开补焊一般都可以解决,如果不行就飞线,还是不行就换新手机(终于有说服自己的理由了)

网友A:
快来看大神修充电口啦。 你这个极细的烙铁尖做的不错。

网友B:
电铬铁不错,好评!

网友:
新工具新工艺

网友:
省力点深水宝入个尾插小板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来看大神修充电口啦。 你这个极细的烙铁尖做的不错。

以前舍不得挫尖烙铁头才搞的

网友:
用焊油划一下不就行了 也挺会玩的

网友:
DIY烙铁头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U口焊点在背面

看不清,用近摄镜

基本上每次都是: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网友:
终于修好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铬铁不错,好评!

献丑了,就是用铜丝绕的,氧化得挺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U口焊点在背面

看不清,用近摄镜

这个烙铁真是无敌了。

网友:
就是要胆大心细敢下手!

网友:
能自己做烙铁头的好象都是骨灰级电子爱好者

楼主:
不,其实是老工具渣手艺

网友:
修的认真!我家note1小孩专用,电池不行了,也好看看就没电,省的老看搞坏眼睛。

网友:
巧了,今天给老年机换个充电口,发现引脚的间距太小了,并且附近有3颗类似贴片电阻的东东,印刷版一边标着+ ,给弄掉了2个,我测了下应该与充电口的2,3,4脚相连,实际上就是用1,5脚充电,不知道这三个件起啥作用,掉了有影响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锡浆,焊锡丝0.5的感到太粗了,不好下手,我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