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我的锡膏变异了~

楼主(2019-12-02):
去年买的锡膏,时间有点长,干巴了,抹的时候比较费劲,而且不容易抹匀。然后从某宝买了一瓶锡膏稀释剂加进去,倒是变软了,抹着也不费劲了,但植出来的锡球让人大跌眼镜。

看看正经锡膏值出来的锡球。

再来看看不正经的锡膏植出来的锡。

我擦嘞,这一窝一窝的小锡珠是大锡珠下的仔子吗?任凭你怎么吹,都融合不成一颗大锡球。

看来就是变质了,没法用了,回头化个锡饼玩吧

网友:
稀释剂加多了的感觉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放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放了多久?

维修佬,一年半了,有时候用完了忘盖盖子

网友:
我有两瓶两年的,用松香水稀释的,用的时候用纸巾吸干再刮,这样成功率更高

网友B:
锡膏稀释剂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膏稀释剂导致的吧?

有可能,因为之前干巴的时候,只是抹的费劲,但不会出现这种锡珠不聚拢的情况。

网友:
放入稀释剂后没有充分搅拌均匀的原因。

网友:
某宝上的英华锡膏比较好一点。

网友C:
你这个好解决   你用免洗的助焊剂挤里面一些  不要太多 然后搅动   融合进去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好解决   你用免洗的助焊剂挤里面一些  不要太多 然后搅动   融合进去了就行了 ...

矮油,不错哦!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矮油,不错哦!回头试试。

我之前跟你这个一样    焊锡吹完了不爱融合一起   兑点含油就行了   记住要免洗的    好使   搅合完了稍微加热一下就ok

网友:
用量不大的话,用针管装的锡浆。一支维修佬用了一年多,快用完了还是水汪汪的。

网友D:
哈哈,和我之前的一样,千万不要用稀释剂,要不就废了。你这个锡膏还可以抢救下,全部倒出来,放一个干净的容器里面,倒入洗板水洗成锡粉,烘干之后加入助焊膏(维修老的最好),然后调拌成合适的粘度即可满血复活。我就是这样做的,和新买的一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和我之前的一样,千万不要用稀释剂,要不就废了。你这个锡膏还可以抢救下,全部倒出来,放一个干净的 ...

不准备抢救了,10来块钱的又买了一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准备抢救了,10来块钱的又买了一瓶。

整个新号 去嘉立创注册一下领卷20能买两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新号 去嘉立创注册一下领卷20能买两瓶

薅羊毛薅的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薅羊毛薅的不错啊

老哥有7ddk的3281参数吗 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有7ddk的3281参数吗 能分享一下吗

我没有唉,我还没贴过。你拿其它闪迪或东芝的参数改一个就行。

网友:
下来一窝小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