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多功能时钟改锂电

楼主(2019-12-02):
买了个多功能时钟,精度还不错,每天快大约0.2秒,不足的是有些耗电,3节电池供电,正好手头有个淘汰的条形锂电和4056充电保护板,于是就改了锂电,效果还不错
外观

改造用的锂电,已焊上引线

背面贴士双面胶

正好放在灯箱里面,侧面打两个孔

加装的4056充电保护板

充电状态,红灯亮

效果还不错

谢谢观看!

网友:
不知道3节电池可以坚持多少时间?

网友:
我也买了类似的,不过电池是18650的,可以直接充电,不需要改动

网友:
前一段时间也给儿子买了个这样的,三节电池,不咋省电,一直没倒出空来改,看了你的贴子,马上就去改。

网友A:
这个电池也太大了,其实普通手机小电池都可以了,我的8个月都不用充电。这个种用的电很小

网友:
多少钱买的?前几天看到优惠购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也太大了,其实普通手机小电池都可以了,我的8个月都不用充电。这个种用的电很小 ...

废物利用,淘汰下来的,也没什么其它用

网友:
改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

网友:
用3节AA还耗电,那不知道人家老外喜欢用2032的怎么想的

网友:
3节便宜的电池能够用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屏幕越来越淡,新电池也淡。

网友:
我是用的bl-5c电池

网友:
这个改的好,没有动大手术 ,我是用手里的18650改的,后背电池位给掏空了安装的

网友(2020-06-24):
多少钱买的?给个淘宝链接吧!!改的还不错了!!

网友(2021-02-24):
我家里也有一个这个液晶时钟,我用1000mah手机电池改的,电池内置到钟内部,可以一两年不用充电~

网友(2022-02-22):
这个不用降压吗?直接锂电池供电没问题吗?

网友(2022-06-20):
背光怎么接没说啊,这样搞背光不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