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大家一个关于带12V外接供电方案的JMS578的硬盘盒主板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9-12-02):
目前朋友有一个JMS578的3.5硬盘盒坏了,过了质保
症状为,接上通电电源指示灯无法点亮,电脑无反应
我是个小白,修电路芯片我肯定不在行,但是换原件应该还可以
但是会测的电容容值正常,DC 12V接口正常,有三片ASM1117,这个应该是变压芯片,这个该怎么测试是否正常?
如果是各位有经验的坛友,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呢?
哦,还有,电路板上没有任何烧毁的痕迹,使用的话,坏之前插了一个固态硬盘用HDTUNE进行随机读写跑了大概30分钟吧,断电后换硬盘就发现无法通电了
网上的方法是通电短接FLASH的1 2 或者 5 6脚,但是我接了皆无反应

网友A:
无法通电一般都是DC-DC芯片坏的问题,检查供电就行了,和固件没关系

网友B:
12V,容易坏降压芯片,你测下那1117的输出都是多少吧。

你测下有没有5V,3.3V和1.2V的电压吧。另外看看有没有什么保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通电一般都是DC-DC芯片坏的问题,检查供电就行了,和固件没关系

如何测试这个芯片好坏呢,我有备用的ASM1117,但是不知道如何确定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容易坏降压芯片,你测下那1117的输出都是多少吧。

你测下有没有5V,3.3V和1.2V的电压吧。另外看看有 ...

应该把万用表的针脚对准哪俩脚?
没有保险少了,不如说板子上一点烧毁的痕迹都没有

网友C:
如果不知道量1117就对应电压换上试试吧,其实这个应该有电源管理芯片的(8脚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知道量1117就对应电压换上试试吧,其实这个应该有电源管理芯片的(8脚那种) ...

有两个芯片,不同型号的,看名字编号不像FLASH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