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拆修』拆修老式绝缘兆欧表损坏问题很尴尬。

楼主(2019-12-02):
『X拆修』拆修老式绝缘兆欧表损坏问题很尴尬。朋友单位的设备,测试设备绝缘性能的。据说电压很高,电流不大,但是打到还是会疼的。

好像缺了点肉,但不影响使用。

要想修好,得先研究一下这货怎么用。。

后来搜了一下,貌似绝缘表都长这个样子,而不是因为是老货

一个手柄,摇动就会发电,然后查看兆欧表是否短路

两边是接口,原配应该有个类似鳄鱼夹的线。

拆开,类似电机一样,只不过转动会有电压出现

弹簧式接线,适合设备拉出来但是又不影响接线的方法。

拆下电路板,没有问题,元件就四个,太简单的了。

再看这是转动轴好像

类似自行车的鱼?正转可以洞发电,反转则是咔咔咔的声音。

这是联动齿轮

反正就是让手摇发电更为多?

看弹簧内部

弹簧则是接的表头

看着表头就头大,平时指针在中间位置才是正常,差点就动手了。

表头放正,指针是在中间。

看表头结构,稍微一点电压,才会让他正常工作起来。

还有几个元件,还怕元件故障,都测了个遍

两个接头,做的挺有意思

既然表头不敢动,那就在发电上做手脚吧。

继续拆

磁石?类似于电机

磁石

转子带离心功能。

经检测,发现这个垫片有点像断口

貌似是夹磁石用的。

将磁石用哥俩好粘死后,上钳表试试

让朋友边摇遍拍照,ok有电压了

在看表,指针也会随着摇动而变换。

最终,修复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以前单位淘汰(摔坏游丝不准)了一个输出1000V的表,用来电蚱蜢、电小耗子,那个爽、、、、、、。
没及时收藏,等想再玩的时候不知道被那个同事顺走了。后来单位进的表都是500V的,电压低了一半,电起来不带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单位淘汰(摔坏游丝不准)了一个输出1000V的表,用来电蚱蜢、电小耗子,那个爽、、、、、、。
没及时收 ...

就你皮……电没电过自己啊?那样带劲

网友:
谢谢分享,还真没拆过兆欧表

网友C:
所谓“比率测量机构”的电阻表。
这表很新,过去的都是陶瓷外壳的纸介电容配合2极管做倍压整流,摇手柄至调速器“哒哒”响时,两接线扭之间电压达到500v即可,有坛友用18650+dc-dc模块升压到500v而省掉发电系统,不用手摇也行。

网友:
有个电子兆欧表,坛友处购买的

网友:
在学校时经常两手捏着电极摇着玩,捏越紧越不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你皮……电没电过自己啊?那样带劲

当然电过啦。最好玩是逗小mm。“变个小魔术,你先用两只手捏着,等一会有奇迹发生哦!”然后轻轻一转摇把、、、、、、。后面的就不用说了。这里要注意了,一定是“轻轻一转”哦!轻快了,你会知道恐龙是什么样的。

网友D:
静止的时候表针不是应该在无限大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比率测量机构”的电阻表。
这表很新,过去的都是陶瓷外壳的纸介电容配合2极管做倍压整流,摇手柄至调 ...

哒哒哒除了反转,还有就是转的过快也会哒哒哒

网友:
原来里面这么简单,经常看电工摇电机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静止的时候表针不是应该在无限大那么?

兆欧表用的是比率测量机构,动圈的3根接线做成游丝状与固定部分相连,虽说形状似游丝,实际不能有游丝的弹力作用,所以这种测量机构不工作时应该使指针停在随机的任意位置。
测量工作开始时先短接测量线路,摇动手柄至速度离合器哒哒响指针应该指0兆欧;而断开测量回路应该指无穷大,如此停止摇动手柄,短接测线以放掉内部电路电荷,此过程叫“验表”。
验表后就可以测绝缘电阻了:接通测量电路,摇动手柄至哒哒响后,表针指在一定位置,即可读出绝缘阻值。
测量结束后还要对表及被测电路进行短路放电才能收工。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一只,500V的。。。。

网友:
我一直管这玩意叫摇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单位淘汰(摔坏游丝不准)了一个输出1000V的表,用来电蚱蜢、电小耗子,那个爽、、、、、、。
没及时收 ...

1kv的恐怕是测试高压设备的吧!500v的大多测低压设备吧!

网友:
谢谢分享,终于看到内部结构了         今年设计的产品要求测试绝缘电阻。才发现普通万用表居然不行!网上一查,居然有:摇表、兆欧表、绝缘电阻测试仪好几个名字。最后买了电子式的,比摇表操作要方便!

网友:
还以为这东西里面有升压呢,或者用变压器或者是倍压,没想到是直接就输出了,线圈拆没拆?数数多少匝

网友:
好像是每分钟摇120转吧

网友:
謝謝分享 玩的愈发专业。

网友:
指针位置是随意位置,测试时停在哪里就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