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蛇鼠标

楼主(2019-12-02):
雷蛇鼠标质量真差  坏两次了  第一次线断了  这次左键连击

网友:
雷蛇用的这种是订制的,设计是有寿命的

网友:
挺好的鼠标,竟然用的机械滚轮

网友A:
六芒星啊……换个华诺蓝壳微动再战十年

网友B:
连击直接拆开清理一下微动弹片触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击直接拆开清理一下微动弹片触点就好了!

原打算清理了  里面那个微触  弹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芒星啊……换个华诺蓝壳微动再战十年

有时间的 换一个  现在不玩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