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堆充电宝,给电动车做了个充电宝~

楼主(2019-12-02):
天冷了,铅酸电池不行了~新的20a 48v的也扛不住低温。没办法本着抠唆的原则,上吧

待拆差的一堆充电宝第一个是 京东买的图美,放电电流太小了拆
炸裂的  聚合物

炸裂二号倍斯特,好几个都是这个牌子的,看来不行啊这个牌子

杂牌,拆除几个长江电芯,但是实测都不行,给点车充电,发热

很袖珍的杂牌,没抱什么希望,但是里面是三星点心,很好用不错

本以为最少能拆除八节18650,结果失望啊~波士顿电池~~~我擦,留着干别的

又是个杂牌,不过这个电芯很好用,电力足不发热

楼主:
就地取材diy个充电器,

串联好电池

背面简单的防护一下

淘宝买的电池盒子,几十个,红包抵扣后大概一两毛一个 很结实

14节电池串联,充满后直接插入电车充电孔,实测大概能多跑5-7公里左右,和铅酸电池并联,18650微微发热,因为是冬天的缘故吧,一个小时后电池电压为3.6-3.7左右
缺点是  放电安全系数低,不过用了一个月了表现很不错,不用推着走了~~~
穷有穷的活法,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会不会起火

网友:
我觉得你就是手痒,找个借口拆~拆~拆

网友A:
这普通电池放电倍率不够吧

网友B:
当备用电池应急增程应该还行,至少比推车要强点。当主电池用,最好采购同一批次锂电池,再找点焊定制,然后加均衡保护板等需要的配件。

网友:
其实之前我也想这样DIY:lol::lol:,后来还是老老实实买了铅酸

网友C:
支持楼主折腾,除了没有保护板,其它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备用电池应急增程应该还行,至少比推车要强点。当主电池用,最好采购同一批次锂电池,再找点焊定制,然后 ...

这样做感觉1+1 大于2   他主要是 辅助铅酸用的,自己肯定不能单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普通电池放电倍率不够吧

行不行自己试试看才知道,绝对超乎想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地取材diy个充电器,

串联好电池

头条上看了好多锂电充电爆炸的,好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条上看了好多锂电充电爆炸的,好可怕。

充电不会 都是 平衡充,带包护板

网友E:
锂电和铅酸并联,……哦买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和铅酸并联,……哦买作死

这个有关系么? 锂电池就是个充电宝而已,哈哈充电都是独立的

网友:
买了多少斤充电宝,老王家的?

网友:
哥们胆子真大

网友:
不做配对,小心个别电池发热————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不会 都是 平衡充,带包护板

保护板在哪,怎么没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折腾,除了没有保护板,其它没毛病

电池是二手杂牌,其内阻可能100-200以上

网友:
短途用一下应该没问题 如果把电用光会是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