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助:LED大灯干扰车身控制模块

楼主(2019-12-02):
2013款迈锐宝换LED近光,导致车身控制模块异常,车内氛围灯闪烁,熄火后钥匙无法拔出,断开LED大灯整车就正常了,各位大神如何解!谢过!

网友:
最好的方法

换灯

网友:
换个灯都能干扰到?是你没改好吧?

网友:
有的车车灯是带检测的,电源里面包含信号的,换了led,估计led的恒流电源产生了干扰.

网友A:
1.先重新拔插led灯连接线确保连接线有良好接触;2.用锡纸包裹LED灯驱动部分,屏蔽磁场干扰(LED大灯一般是没有磁场干扰的,因为不是高压电。氙气大灯才是高压电);
3.如果以上都无法解决的话,那可能是LED灯的功率跟原装卤素灯的功率差异较大。有的车是有电流检测功能的,比如说原卤素灯是55W的,那电流就是55/14≈3.9A,如果你LED灯改成了30W的,那电流就只有2.2A了。电流差异较大时车辆电脑会判定大灯故障从而给出故障提示。

网友:
只能说灯太垃圾了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A:
1.先重新拔插led灯连接线确保连接线有良好接触;2.用锡纸包裹LED灯驱动部分,屏蔽磁场干扰(LED大灯一般是 ...

估计驱动有干扰,驱动输入线加共模电感和安规电容。俺的车加入一个成品太阳能电池补充电,充电模块就对汽车中控有强烈干扰,中控钥匙直接无效了。

网友:
用继电器控制灯,应该有效果

网友:
垃圾LED驱动就这样,我换的干扰FM收音 还好我比较小跑夜路 先凑合着吧。。。

网友:
听说这车隔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