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单位的中控UF100打卡机拆解

楼主(2019-12-02):
单位淘汰下来的打开机拆开看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貌似也只有拆件用了

网友A:
还不错,很多肉,会搞得可以跑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很多肉,会搞得可以跑系统了。

不会搞,单位的固定资产也不能搞

网友:
屏可以利用,不知道指纹传感器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B:
指纹+人脸识别?有没有试过照片。。。

网友:
那么多灯,先天有的应急灯功能吗?怎么没看到备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纹+人脸识别?有没有试过照片。。。

没有呵呵,不是高精度的好像还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