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宝锋BF-R5迷你对讲机小拆(与天能达S110同模)

楼主(2019-12-02):
也是前两天在数码值得买看到的推送信息,领优惠券后40元/对,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天能达迷你对讲机,那么这款宝锋R5也是值得入手的,这两款对讲机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一个包装盒里装了两个对讲机,只配了一个电源,没有附送耳机,所以相对来说,天能达S110的性价比高得多。

外观

连说明书也是一模一样的

用的也是BL-3电池

拆开,内部电路也与天能达S110一模一样

就这样吧,要看内部详细拆机图请参考天能达S110的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39

经过实际测试,宝锋BF-R5与天能达S110无法直接通话,需要写频: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51

准备买一根USB写频线(K头),过几天又可以玩了,之前没玩过对讲机,当作入门也不错

更新K头写频简单教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51

网友A:
帮你补几张吧,你这屏蔽罩都没打开

网友B:
真是便宜,以前至少得2,300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便宜,以前至少得2,300一个

也买了一对,估计明天到。测一下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补几张吧,你这屏蔽罩都没打开
Thanks,与天能达S110一模一样哦,之前已经拆过了

网友:
机壳上写的频率范围430-440。真的范围这么小吗?貌似和说明书不一样,到底哪个是真实的。

网友:
距离是关键,起码一公里以上可以玩,当然越远越好了。

网友:
单体4.2v锂电,注定发射功率不会太大,用着玩玩还行。

网友:
购买链接呢 谁共享下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今天宝峰R5到了,写好频率,听了一下音质,跟摩托罗拉的88S和GP88比,声音单薄得简直无法入耳,特别是声音开大的时候,感觉音都裂开了,完全没有摩托罗拉那种浑厚有力的感觉,开小声一点音量,还可以接受。

用测试场强的设备,最大发射场强应该在U高,可能这发射管与天线的搭配,是在U高段发挥最好,业余段看场强大概低二三十个百分点,写到409.750的CB免执照频率,惨不忍睹,可能是U高的二三十场强。

不过这个价钱还要什么自行车,总比哪些玩具对讲机好得多多了。

这货最大的问题是防水设计问题,居然没有防水圈,而且顶部有一个洞,直接可以进内部,这是非常糟糕的设计,因为水大部分是从上往下滴的。其实这货完全可以设计得更好,而且成本几乎不需要增加,设计师脑袋进水了。

网友:
这个很适合出去旅游玩啊,距离不远,小巧便宜。

网友:
这个对讲机看起来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宝峰R5到了,写好频率,听了一下音质,跟摩托罗拉的88S和GP88比,声音单薄得简直无法入耳,特别是声音 ...

写频从哪里连接?usb还是rs2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频从哪里连接?usb还是rs232?

写频通过耳机话筒插口(K头),需要另外买线,USB接口只是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写频从哪里连接?usb还是rs232?

音频口写频,用建武那种K头,另外一边是串口,如果你电脑没有串口,就再接一根串口转USB的线,也可以直接买一根USB口的建武写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口写频,用建武那种K头,另外一边是串口,如果你电脑没有串口,就再接一根串口转USB的线,也可以直接 ...

我今天实际测试宝锋BF-R5与天能达S110无法直接通话,能否发帖介绍一下写频的详细教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对讲机挂绳是挂机子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宝峰R5到了,写好频率,听了一下音质,跟摩托罗拉的88S和GP88比,声音单薄得简直无法入耳,特别是声音 ...

能写入的频率范围是多大?天能达的标的能到520Mhz。

网友:
R25推功放管,猜测功率应该和MOTO玩具T5428那种机器一样。
不过主控又换新版了,集成度更高了,不像1846还需要外挂CPU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