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拆隔壁撸来的数控电源(Gillion GL-DCP3520)

楼主(2019-12-02):
   一直很想搞个好点的可调电源,买了好几个通信电源都苦于没技术搞不起来,虽然最近挺火热的那什么数控板又舍不得华那么些米,于是呼前几天逛隔壁论坛看到了这个数控电源,虽然电流小了点,但一般用用也够了。立马下手撸了来。到手打开一看,灰尘满满的,打理了一下,焕然一新。上图吧
前脸露一个
后面也露一下
整机还是挺大的,出乎购买前的想象
这是之前撸的通信电源,这种电源用料大家都知道。其中三个挺小巧的,可惜没技术。
拆开一看
灰尘相当的多
----------------------------------------------华丽分割线----------------------------------------------
经过一番打理,焕然一新啊
开机,和我的垃圾表对比一下。设置35V,万用表显示34.88
设置为5V,电源显示4.99V 万用表显示4.97V
设置14.2V,电源显示为14.19V   万用表显示14.14

仅作对比,精度不得而知。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
价格不高,就是这2A电流有点鸡肋,一个直流电机都带不起。

网友:
电流不大,再大点就好了

网友A:
万用表可以换了。

网友B:
没说多少钱,也没看到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一格一格加减输出

网友C:
这个的电流最大能多大?

网友D:
万用表该打理了,不错洗洗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多少钱,也没看到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一格一格加减输出

江浙沪148,其他地区166包块,不包括五大区

网友E:
我也撸了一个,可是电流没有归零,无负载时是0.46A, 正在寻求校准方法,还没空拆了看,灰多不多,开机风扇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可以换了。

屏幕脏了没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多少钱,也没看到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一格一格加减输出

已经有朋友告诉价格了,这个设置电压是按数字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电流最大能多大?

2A,小了点,不过够我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该打理了,不错洗洗更健康。

是的是的,擦洗一下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撸了一个,可是电流没有归零,无负载时是0.46A, 正在寻求校准方法,还没空拆了看,灰多不多,开机风扇 ...

不认识鸟文,找了半天才找到设置电压电流,其它的就不知道怎么用了。
同一批电源,应该灰不会少。
开机风扇转这点确实没设计好。

网友F:
电源里面弄这么干净。。。万用表就不能擦擦。。。。

网友:
电流太小,才没买的

网友G:
哈哈,万用表是不是在汉脚鞋子里面捂了然后又撒了一把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里面弄这么干净。。。万用表就不能擦擦。。。。

这个是拆开看不下了,万用表是还能看得见
不过现在已经擦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万用表是不是在汉脚鞋子里面捂了然后又撒了一把土?哈哈

现代版的出土文物

网友:
这个电源的界面和我那个茂迪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