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胎压监测主机更换电池

楼主(2019-12-02):
天气冷了,用了3年半的胎压监测电池也快不行了,气温0度以下就会报左前和右后轮胎压传感器电池报警,不过这些都没什么,0度以上正常行驶数据还是能更新的,问题是主机不行了,不挂充电线只能显示十几分钟就掉电关机了,某宝直接买了块锂电更换!

天冷自动掉电关机,插充电线要好一会才能开机

开拆,2个螺丝

拆开面板,怀孕的电池

电池型号

直接买的大一号的1000mA耐高温电池

焊好的电池 导线贴个胶带固定
换这个电池最好是把新电池焊上去再拆旧电池,或者插上充电线来换,防止掉电还有重新匹配传感器

网友A:
前不久,买了一套优惠购推广的外置廉价货,昨天高速上跑了一圈四个轮胎都显示--,停车一会又显示正常了,高速跑120有点抖。

网友:
换个大号的,充一次用半年

网友:
用三年还不错,看好多用不了多久都让太阳高温整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买了一套优惠购推广的外置廉价货,昨天高速上跑了一圈四个轮胎都显示--,停车一会又显示正常了,高 ...

换内置的吧,我这个内置的差几个月就4年了,现在还有电,偶尔左前后右后再早上低温起步报电池电压报警,跑160也能正常更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买了一套优惠购推广的外置廉价货,昨天高速上跑了一圈四个轮胎都显示--,停车一会又显示正常了,高 ...

需要给轮子做一下动平衡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伟力通的吧 我的也是伟力通 3年整了暂时没任何问题 一直感觉伟力通比铁将军好 也专业 价格还便宜些

网友(2020-04-28):
我的铁将军也要没电了,屏幕很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买了一套优惠购推广的外置廉价货,昨天高速上跑了一圈四个轮胎都显示--,停车一会又显示正常了,高 ...

轮胎两三万公里就的做动平衡,估计你刚好到临届附近,用外置一年多也没事

网友:
我的铁将军内置的用了3年半了,目前都还好,不知还能用多长时间。不过查了一下以前的购买记录,NND的,当时买的真贵,花了700多,现在只要300多,降价50%以上。

网友:
我的买来没几个月,四个传感器就三个没电了,醉了,话说这玩意没电了,内机会记录下最后一次的数据,就不动了,也不报警显示连接不上了

网友:
直接换18650

网友(2023-03-13):
可以哦,换个大的

网友(2023-05-03):
我的胎压主机也出问题了
4周年

网友:
重点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