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摩托罗拉对讲机智能充电座拆解(Motorola WPLN4226A)

楼主(2019-12-02):
车间操作室3台对讲机、平时用两个充电座,一个丢电脑桌屉子里。公司搞5S管理,抽屉居然不让放东西!看着不顺眼的啥都丢!好好的充电器也丢,这不就到我手了。
充电器是摩托罗拉XiR P8260对讲机带的原装智能充电器(IMPRES),马来西亚制造。今天只拆充电座,电源就是个工频变压器,没拿回来。充电座DC18V-900mA输入,适用机型:MOTO XiR P8268、XiR P8260、XPR6550 、DP3601 、XPR6300、XPR6350 、P8200等等
好了,废话不多说,开拆!

就是这款对讲机配套充电器

看一下充电座外形,前段白色位置为充电状态指示灯

屁股上有DC插座和一个类似四线水晶头插座(充电座度娘都是销售信息,资料查不到,也不知道这个接口的作用)

底部四角白色硅胶防滑垫、中间电池充电状态、灯色说明和注意事项标签,拆掉红圈内4颗(标签下藏着一颗)T10螺丝轻松打开

外壳质量不错,内部设有加强筋

看看电路板背面,没有任何元件

看看电路板正面,主板没有卡扣或螺丝,靠上下盖加强筋和外壳螺丝固定;电容和电感还用块高密度海绵固定

拆下固定海绵块

看看IC,SOP-8 E4N03是个MOS管

只认识TL494,红圈内3个IC查不到资料

两个尼吉康滤波电容

电池充电弹片红框内金色部位应该经过镀金处理,还有个8pin插座,估计是读写程序用的,在插座相对外壳位置有个螺丝固定的可拆卸盖板(外壳正面标签处)

就拆到这里,充电座搞得还是挺复杂,用料、细节都很到位,可惜这个对讲机(XiR P8260)不咋地!除了比之前用的GP328重量轻外,信号和电池续航能力都差很多!

网友A:
看起来的确很智能

网友B:
充电器怎么了。为啥要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的确很智能

虽然是智能充电座,但平时使用感觉不出来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怎么了。为啥要丢啊。

没用几次的完好充电器。公司5S管理,碍眼就丢了。就这么任性没办法。有时候安全帽、工作鞋、水杯忘了收,放两天肯定被丢。

网友C:
摩托的用料从来都不含糊,什么单位用8260这么奢侈呀,国企吧? 反正不是花自己的钱,要是民营或者私企,估计就是宝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托的用料从来都不含糊,什么单位用8260这么奢侈呀,国企吧? 反正不是花自己的钱,要是民营或者私企,估 ...

哈哈…是G企,从建伍TK308到摩托罗拉GP328现在XiR P8260等

网友D:
抽屉里不放东西那要抽屉干嘛?

网友E:
四芯电话插口估计TTL或RS232信号接电脑的,因为这个充电座可以充MOTO的智能电池,接到电脑上可以查看电池的充电次数啊什么的信息。
按说8260数字对讲应该比之前模拟328好一些啊(当然音质不能比,数字的压缩太严重),我们单位是GP2000换PD780,明显的传输距离,电池耐用度,机器结实程度等PD780都比GP2000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G企,从建伍TK308到摩托罗拉GP328现在XiR P8260等

哈哈,看看有没有丢出来的328,捡一台给哥玩玩,哥只有GP88,gp88S,HT1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四芯电话插口估计TTL或RS232信号接电脑的,因为这个充电座可以充MOTO的智能电池,接到电脑上可以查看电池的 ...

不要拿GP2000比,2000我有三台,GP2000据说是日本那边设计得,满满的日式风格,要比就跟GP88,gp88s,ht1000,GP328,GP338来比,这才是正宗的摩托罗拉血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拿GP2000比,2000我有三台,GP2000据说是日本那边设计得,满满的日式风格,要比就跟GP88,gp88s,ht10 ...

手里把玩MOTO机器多了,但是在单位用的就是这俩种。
MOTO再怎么也是商人,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还是知道的,产品高中低端全覆盖。要专业皮实就得选328、3688之类,一般商户追求性价比选GP2000\A8之类也合适,家庭玩玩就是5428了。不过单位选机器不光是机器本身的性能,还得看供应商能在这机器上附加多少不能明说的东西。
虽然,都说GP68/GP2000不是MOTO亲儿子,但这两种机器的高频回路特别是一次变频部分,还是用了MOTO喜欢的设计,与纯日本机器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手里把玩MOTO机器多了,但是在单位用的就是这俩种。
MOTO再怎么也是商人,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还是知道的 ...

反正不要拿GP2000来比就是了,根本没有可比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反正不要拿GP2000来比就是了,根本没有可比性。

你NB!!!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屉里不放东西那要抽屉干嘛?

唉!学人家5S管理,有学不到点子上,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芯电话插口估计TTL或RS232信号接电脑的,因为这个充电座可以充MOTO的智能电池,接到电脑上可以查看电池的 ...

看来两位都是行家,反正这个数字机真没GP328好用。

网友F:
数字机还是没有模拟机耐听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NB!!!膜拜大神

如果是商业用户使用,A8都比GP2000好得多多,感觉GP2000和GP68之类的,满满的日系业余方向风格,完全不像为商业用户设计。但是平时普通日常使用,我还是喜欢用GP2000比较多,毕竟可以手动置频,而且改锂电后比较轻巧,对我们这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来说,是个很不错的功能优势,手头十几台GP88,GP88S,HT1000之类的,平时一般都是放在家有空就开开机,用来感受摩托罗拉情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数字机还是没有模拟机耐听

数字机除了节约频带之外,我感觉没什么优势,特别是普通使用,对我们这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来说,数字还是有不少弊端。

网友:
中石化也是用的日本横河的DC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