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工作方便,搞个小工具测电压和线路通断,简单粗暴

楼主(2019-12-02):
主要测量电压和线路通断,电压也就12V和5V,精度不高没什么问题,简单粗暴才是王道

网友:
回归了
不再追求全,追求实用

网友:
非常粗暴,非常实用。

网友:
正负极怎么区分

楼主:
黄色正,黑色负

网友A:
好坑呐,这么折腾。。还不如用万用表,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坑呐,这么折腾。。还不如用万用表,嘿嘿。

万用表太大拨来拨去麻烦,电池还不耐用

网友B:
好像也没比袖珍表小多少。。。

网友:
比较实用就是了

网友:
不错,这东西用着应该挺方便的,样子好赖无所谓,自已用着舒服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黄色正,黑色负

我的意思是  电路在不明确正负极的情况下   反接了怎么办?表头支持反接吗?

网友D:
耐压多少?如果带电测量接进大电流电路里有没有元件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  电路在不明确正负极的情况下   反接了怎么办?表头支持反接吗? ...

不支持,反接显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没比袖珍表小多少。。。

单位不给配

网友:
确实够粗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压多少?如果带电测量接进大电流电路里有没有元件保护?

30V最高,

网友:
创意不错简单实用,就是外观差了点。

网友E:
炮灰830万用表十来元钱就买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炮灰830万用表十来元钱就买得到的

万用表有点大